[钟表] 双狮女表不走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07):
朋友的一块女表,说是摔得不走了。让我练练手,不辜负朋友的期望,先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我有个精工SSC005P1的表把掉了(调时间的表把杆断掉了),你那里能配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这个表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拉档断了,一个是发条盒止逆簧坏了。拉档我换了,止逆是修复的,表已正常走了,就是精度还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