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槽能救吗?顺便求问攒一台电脑的配置

楼主(2019-03-07):
  俺家的一台老爷机看来这次真的要下岗了。去年折腾好一台电脑(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752),便把这台老古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2782)给小孩当学习机用了,可能是因为配置太低,也没见小孩常开,况且,能用手机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开那麻烦的台式电脑,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在意了,近日想用一下,却发现开不了机了。
  上电,主板不跑字,开机便显示FF,这个没有拍图。然后是把U的风扇拆开,鼓捣了几下U,能跑字了,可是还是进不了系统,想把风扇装回去再详查,却死活扣不紧风扇了,原来是固定风扇的底座断了一个卡口,只好把底座拆出来折腾:

重新回装试机,停在“C1”,再细看内存槽,原来有金手指“骨折”了:

我说,咋不见这小子开电脑呢,原来早就被他破坏了。破坏之王也有遗传的么?这是变异吧(最近这小子的生物正在学这些)。我就问大神,这内存槽还能咋折腾?
PS:不折腾了,顺便问一下现在攒一台电脑的性价比高点的配置

网友A:
除了换没别的办法吧   看样子是加热了   四个插槽了 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没别的办法吧   看样子是加热了   四个插槽了 换一个吧

决有那金刚钻呀,这内存槽是说换就换的么?

网友B:
好说好说,拆下来换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说好说,拆下来换一个就行了

坛子里有谁换过吗?

网友:
这么多脚,换估计难度极大

网友C:
换多了,热风枪加吸锡器拆 烙铁装,关键是你这个机器不值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多了,热风枪加吸锡器拆 烙铁装,关键是你这个机器不值当啊

你是大神呀。是不值当了,拿来练手可以。关键是另外的三个槽也不认了,等我确定是内存问题还是内存槽问题,再考虑下一步折腾。

网友:
算了吧,这还修啊!

网友D:
没断的话是有有可能掰回来的,要眼神好、手稳

网友:
花钱换这玩意,实在是不值得!

网友A:
先换个内存条吧   要是都不识别  会不会烧了芯片  不应该都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多了,热风枪加吸锡器拆 烙铁装,关键是你这个机器不值当啊

一般用锡炉,热风吸锡器容易吹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内存条吧   要是都不识别  会不会烧了芯片  不应该都坏了啊

不折腾了,问一下现在攒一台电脑的性价比高点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折腾了,问一下现在攒一台电脑的性价比高点的配置

等等在装机吧  应该要快到上新的月份了   上新性价比不好 但是性能好 上新后老版的多少都要降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断的话是有有可能掰回来的,要眼神好、手稳

i3 8100,H310C(三代四代内存都有的那种),显卡按需求来,一般入个便宜的矿卡就好,电源400W,只要足量,品牌随意,机箱就老机箱接着用,或者附近废品回收站收一个用料扎实的品牌机机箱。

网友:
有能力就更换内存槽,没能力就只能放弃。。 也许飞线连接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看那扣具和CPU的形状,478针的,扔了吧,775都没折腾的价值了何况这个。。。。。。直接上新平台,不用独显用块固态,日常用够了

网友:
内存槽不止一个吧,把坏的短路弹片拨掉,插边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