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康铭多功能手提灯KM-2661

楼主(2019-03-07):
淘宝买了个康铭多功能手提灯,型号是KM-2661B,标识上注明额定输出功率5W,只采用了一片SMD(产品介绍说是欧司朗)的LED,电池是3000mAH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经过测量得知电池电压是DC4.2V,原装充电电路是垃圾阻容降压的,这种充电电路很容易在开着灯的时候插入市电插座瞬间烧毁LED灯珠(因为有此经历),经过我一下午的改装成功把充电电路改装成了手机充电器的充电电路板,这样就不怕烧毁LED灯珠了,因为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很稳定,不存在瞬间电压突变,在改装的过程中我不小心断开了蓄电池正极连接线并插着插头充电,而且开关的位置在后面(前面是5W远射,中间是关闭,后面是灯板),导致灯板被阻容降压电路烧毁,于是我又用5MM的高亮草帽LED和洞洞板DIY了一块灯板,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经过反复试验灯珠一直很稳定,插入市电充电的时候亮度会有所增加,但是不会有烧毁LED的风险,目前正在充电,因为改装的手机充电器是7.5V 330mA的(空载),待充电8-10个小时以后再打开手提灯看看是否正常,后续会继续跟进,我希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祝大家在这里越来越开心!

网友A:
草帽没有原来的贴片亮,我也有这种灯,全部改成4X18650电池+4065充电了,原来的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帽没有原来的贴片亮,我也有这种灯,全部改成4X18650电池+4065充电了,原来的电池不耐用。 ...

怎么改的能说说吗?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台湾明纬24V 1.1A工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