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声光报警手电

楼主(2019-03-07):
近日在车棚出现这样一个玩意,咋一看,以为是无线鼠标呢:

上面有两个按钮,看前端,原来是一支手电;

底部是电池槽:

打开电池仓,原来电池早就漏液了没电了,难怪前面按动按钮毫无反应:

我曾经说过,跟电有关的网购要跟我报备,这败家娘们……作为一个拆客,肯定要拆了看看:

拆开就是一个手电的小板,可是让我好奇的是怎么还有个蜂鸣器:

电路板仅有一块芯片,还是打磨了的:

电路板背面空空如也:

回装上电试了一下,吓我一跳,原来除了手电功能,还是一个声光报警器,按动按钮,可以发出几种灯光和音响效果的组合报警声。
一问,原来是小孩网购用于车子夜骑照明呼救用的,唉,这剁手的毛病是彻底遗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一只有手电功能的老鼠?还是有老鼠功能的手电?

网友:
这个是自行车头灯。。。。。我儿子以前的自行车上也有一个

网友:
是赛车配的喇叭灯,去年还修过一个呢,要完修理费,那人有点心疼,说买也基本上就这价

网友:
自行车上用的

网友A:
可以试试弄个带保护板的旧手机电池,再加一片4056充电板,改成充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弄个带保护板的旧手机电池,再加一片4056充电板,改成充电式。

不要4056充电板,直接一块旧手机电池,然后手机充电器充,行吗?

网友:
用干电池呀,奢侈

网友:
这模具可真够粗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4056充电板,直接一块旧手机电池,然后手机充电器充,行吗?

直接的话,手机电池保护板会切断充电保护,没保护板的电芯会过充过热。以前有些香水口红充电宝,输入端有限流电阻和保护板芯片,通过限流电阻充到4.4V保护,然后电芯回电到4.1V。有4056和4057等充电管理芯片更好,先恒流充电,到4.2V恒压充电,大概小于20ma充电电流切断停止,电芯充的很满不会过充。

网友:
是自行车上用的,照明和喇叭

网友:
这手电造型真奇葩。另外,声光控的,优点

网友B:
直接放电池进去,接口做成活的,没电了拔下来拿充电器充,混数码的还能没有锂电池充电器吗?实在没有就找以前的万能充,反正是老手机电池,坏了不知道心疼,控制好充电时间也没那么容易坏。另外手机电池已经自带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电池进去,接口做成活的,没电了拔下来拿充电器充,混数码的还能没有锂电池充电器吗?实在没有就找以 ...

也是的,看能不能改造一下电池槽。请留意后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的,看能不能改造一下电池槽。请留意后续。

其实不用特意去买4056,这个地方应该不会用容量特别大的电池,利用以前的万能充或者手机座充或者充电宝的板子都能充,反正只有截止电压是4.2的都可以。平时多收集一些早晚用的到,我都是地摊买的五毛一个老手机座充,里面的板子做工也不错,充充小电池够了。

楼主(2019-05-16):
敢情MM也玩过这些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特意去买4056,这个地方应该不会用容量特别大的电池,利用以前的万能充或者手机座充或者充电宝的 ...

这些老旧充电器还是有一些的,可算能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