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热水器F50-30B3

楼主(2019-03-07):
故障现象:开机加热一段时间,屏幕闪,继而回复到刚开机状态。。按开机。。一会儿闪,显示8888,重启。
初步判断:电源供电有问题。可能电容坏。
叫家人打美的电话,说已过保修。

加热到42度开始出问题。。屏闪重启,本来拍了视频,不懂上传没图片。。
初步判断:电源供电有问题。可能电容坏。

又见美的反人类设计。。

电源板

加热管,温度保护开关。。感温头。

拆电源板,拨下第一个插头感觉不秒,有过热痕迹。。所以照个。

拆下。。

近照,过热有点融化。

翻去背面,一眼就发现虚焊,过热导致虚焊还是虚焊导致过热那就不清楚了。。

刮开旁边的限量版。。

补焊,三个继电器的脚都一并补焊一下。。

装回去。。这里还有个保温隔热垫,比较厚。。然后测试了下控制正常。。

顺便放一下水清理下了,买回来就没清理过。。一直到现在坏了。。
不是自己使用一直懒得弄。。这次就顺便了。。下螺丝。。只有这个,镁棒没了吓了我一跳。。
难道中间的铁棒也腐蚀掉?

原来还在里面不出来。。

拆出来了。。

清理一下吧。。

一开手磨机,用力大了点,磨机反弹,刮到手上。。还好友带手套,要不就见红了。。
果然最危险的工具。。一定要用轻轻的力,慢慢来不能快。。切记切记。。

弄感觉了。。继续服役。。

房间外面我装了这个。。

收获。。

想照照里面看什么样的,照不到了。。

装好,开水阀门,放热水最大。。

一直到花洒出水后可加电了。

加电屏亮,按开关,有水出来。加电两三秒,屏灭了。。不妙了。。连忙去关电。。
回来在按按照片。。越按越多水,NMD坏了。。控制板进水了。。一定是放废水流进去的。。

然后回去重新通电。。一通电就加热了,按开关没反应。。然后照个照片去关电了。。
现在想起来这操作真TMD白痴。。实在不应该通电测试,应该先拆。。虽然后来也没什么问题。

拆控制板,还好这次美的没有反人类。。要不没那么长的工具拆了。。手指部分就是螺丝深入的长度。

有防水胶封,就不拆下了。。

电路板背面,驱动+单片机吧。。猜想的。

吹吹吧。。

吹了两三分钟吧,,然后通电测试一下。。所有操作控制正常。。

底板都是放废水的水痕迹。。美的产品设计师是给美的捣米的???还是故意为之。
这设计放个废水必定进水。。模具不能改进下?

好了。。弄好。。一切正常。。。刚才去看看已经加热到75度停止加热了。。

THE END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解说。。。你这镁棒要换了

网友:
家里有个一样的60L的,放水排污的时候也是控制按钮进水了,没去管他,几个月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感谢楼主 的经验分享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这种电热水还是有安全隐患的,洗澡的时候最好断开电源

网友D:
这镁棒都成啥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解说。。。你这镁棒要换了

这镁棒再用三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 的经验分享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电热水器原理很简单的。。控制发热管通断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热水还是有安全隐患的,洗澡的时候最好断开电源

我这路供电总通过三个漏电开关。。
我自己用的海尔24小时长开已经三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镁棒都成啥样了。

这镁棒再用三年没问题。。。

网友(2022-03-12):
和我遇到情况差不多。我是泄污阀漏水了。镁棒消失。拆开看到很多水垢,没有拆控制板。导致后面报错。控制板也是吹干了。正常。但是由于泄污阀那儿漏水。我一直通电。装上漏了一下午水。晚上回来看到报错e2 e3 果断拆开控制面板。发现里面好多水。虽然没有喷到电路板上。电路板估计也洗水了。电吹风吹了一下。就好了。现在拆开等镁棒配件。

网友:
美的的通病,继电器引脚焊锡量过少,大电流引起焊脚虚焊,补焊后即可

网友E:
继电器虚焊脚是给变压器供电的?电热管的大电流直接通过触点而并不过焊点。

网友F:
镁棒就是用来腐蚀的啊,这种电路板不复杂。感觉继电器也应该检测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虚焊脚是给变压器供电的?电热管的大电流直接通过触点而并不过焊点。 ...

没跑线路确认,但不用怀疑,已正常使用3年直到现在。

网友:
应该把加热棒那边打开,里面有很多水垢,这样才清理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镁棒就是用来腐蚀的啊,这种电路板不复杂。感觉继电器也应该检测一下是否正常 ...

作用是啥?

网友:
越是电子元件多越短命。温控,防电墙,反而长寿。我家那个美的。。记得用了10年左右,清理过2次,看镁棒,跟你这差不多。温度别开很高,水垢少,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