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怎么修,有没有能教教我

楼主(2019-03-07):
这个谁能修?怎么修?

网友A:
可能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池没电了!

换了,有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组件坏了不知道在哪买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是不是液晶屏破了?

网友B:
幸好这个牌子不值钱,找厂家吧,但费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幸好这个牌子不值钱,找厂家吧,但费用就不知道了。

维修不划算,维修费占新卡尺50%到80%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你好歹说说出了什么问题啊。单纯发图叫我们猜?

网友:
一般不会坏,全拆了,酒精清洗,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就是牛屎坏了,只能返厂或者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划算,维修费占新卡尺50%到80%

那也未必,真的好卡尺有维修的必要,表卡,不复零啊,卡尖磨损重新打磨的,有这样的服务。价格是能接受的。这种便宜的维修修费用比新的贵 也是可能的。

网友:
现在的数显卡尺没你想的那么贵,像lz的卡尺,再好也就一百多,但是人工贵啊,修一下50起步,没谁会跟你客气,我是做机械加工的,宁可买新的,绝不会用修好的卡尺,一是不划算,二是吃过亏,

网友:
这就是我不喜欢普通的数显卡尺原因,用带表的也很方便读数,几乎永远不会坏

网友D:
我退下来一堆数显卡尺,因为干活粉尘较多,不适合带表,容易卡住齿轮,
以前杂七杂八的牌子,基本广陆,三和之类,毛病基本是闪数,跳显,无规则不归零,
后来用三丰基本无以上毛病

网友D:
https://www.ggdoc.com.cn/5pWw5pi ... jE5ZThiYjE40/8.html
这里对卡尺维修说得比较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gdoc.com.cn/5pWw5pi_5Y2h5bC657u05L_u5ouG6KOF5Zu_54mH0/MTJkMTg1ZGYzMTg2YmNlYjE5ZThiYjE40 ...

谢谢,才看到,没有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退下来一堆数显卡尺,因为干活粉尘较多,不适合带表,容易卡住齿轮,
以前杂七杂八的牌子,基本广陆,三 ...

可以送我们搞搞,有内外尺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