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波整流的疑问,为什么整流后的波形还有负半周

楼主(2019-03-07):
今天在搭建电路,用半波整流。发现整流后的波形还有负半周,感觉很奇怪,想求教一下
网上的原理图,和我自己理解的图形也应该是这样

我实验的波形:
这是全波时候的波形

下面加入一个二极管,组成半波整流

我很疑惑为什么负半周还有波形,不是应该二极管都反向截止??

网友A:
波形上看反向已经被截去了很多
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反向截止的性能不太好,换个整流二极管再试试

频率1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上看反向已经被截去了很多
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反向截止的性能不太好,换个整流二极管再试试 ...

补截是什么?

网友B:
因为你的交流电源频率太高了1MHz,你用220V交流电50Hz试试

网友:
电源1MHZ,又无负载,二极管的结电容形成了一个阻容降压了。

网友C:
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阻达1M,输入电容是皮法级别的。1MHZ的正弦波经4148未经处理直接入示波探头,二极管的结电容可以左右这个波形了。把频率降低到50HZ,或者在检波后接入电阻再观看波形。

网友D:
加个负载,应该就齐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阻达1M,输入电容是皮法级别的。1MHZ的正弦波经4148未经处理直接入示波探头,二极管的结 ...

我降到了50Hz 好像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交流电源频率太高了1MHz,你用220V交流电50Hz试试

试了好像不行,你看看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降到了50Hz 好像还是这样

探头并一只1K欧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像不行,你看看图片

楼主是学生还是工作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学生还是工作了呢

人艰同学怎么了,我在实习期。  刚刚毕业

网友:
交流电源用的信号发生器?     二极管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艰同学怎么了,我在实习期。  刚刚毕业

哈哈,那我基本猜对了,因为只有你喜欢研究这些,有些理论但还缺少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那我基本猜对了,因为只有你喜欢研究这些,有些理论但还缺少实践! ...

我其实大学不是学这个的。完全不相干。~~只是自己比较喜欢折腾这种,所以理论也没有  实践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其实大学不是学这个的。完全不相干。~~只是自己比较喜欢折腾这种,所以理论也没有  实践也没有 ...

哈哈,那就好好学吧,工作是从事这方面的吗,不是的话,也就不用太认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负载,应该就齐平了

我串了1k欧姆电阻 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那就好好学吧,工作是从事这方面的吗,不是的话,也就不用太认真了 ...

工作也不是。。也完全不搭嘎。。
但是家里电子元件一大堆  特别喜欢玩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并一只1K欧的电阻试试看。

并联了 好像也不太行。。。。蓝色的是不并联的波形,黄色是并联了1K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串了1k欧姆电阻 好像不行

二极管也有压降啊,差不多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