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魅色精灵最近出现跳档,弄一下

楼主(2019-03-07):
魅色精灵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最近老是跳档,打开看看

很紧,用夹钳打开

应该是这接触不良,开关一脚只有边缘一点接触外壳

一弹簧

开关

没找到铜片,只好弄节铜丝来增加接触

按钮弹性不太好了,弄块真皮垫上

就这样,安装还原

正常了,没有跳档了,按键手感也不错。

网友:
简单操作,解决大问题

网友:
反向开关如果是铁皮触点,往里面加一两滴万能润滑剂后,不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