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手机升级内存EMCP(EMMC),我的折腾之路~ (再续一篇)

楼主(2019-03-07):
折腾之路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1076
折腾之路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2829

前情回顾
没有耐心看上面两张帖子的,且听我简单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从萌生给手机升级内存+运存的想法,到恶补各种知识,再到鬼使神差的自己买了EMCP芯片来焊,再到一败涂地,后来由坛子里的aping大神帮忙把手机恢复了原样,再到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然后生活趋于平静~~~

就在上个周,心里又痒痒的,总想达成这个未完成的心愿,于是就从某宝上各种找做手机内存升级的商家。
这次为什么不DIY呢?且听我讲:
淘宝上卖的EMCP芯片,包测试,但是不包上机,就是说,你拿仪器测好坏是可以的,有问题可以退换,但如果上机焊接过了,是不会质保的。这里的问题就在:对于包含RAM+EMMC芯片两种性质的的存储介质的EMCP来说,没有哪种仪器可以测好坏。所以假如卖家发个坏的EMCP芯片给你,你没仪器测好坏,只能上机,然后不保,然后就砸手里了,然后钱打水漂了……这是个死胡同啊!
言归正传,选定了商家,要了地址,手机发过去,商家收到手机当天,升级好后发了个成功截图过来,然后将手机发回来,下午刚取回。
看成果
升级前3+32,升级后4+128(这款手机貌似最大就支持这么大了)

看看闪存的读写速度

升级后读写速度和IOPS提升还是挺大的。

整体跑分

升级后跑分多了不少,主要提升肯定是闪存速度上。

好了,手机给媳妇再战两年!

总结:同事问我,你手机也就值300多,再花300多升内存,值吗?我想说,选一款自己喜欢的,各方面比较适合自己的手机是不容易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给心仪的手机“装修装修”,换换器官,看着她满血复活,绝对值!
  还有一点提醒广大坛友,DIY要考虑个人能力,因为冲动带来财产的损失就不好了。

网友A:
刷刷剧,用用微信 完全可以了。升级内存 ipad能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刷剧,用用微信 完全可以了。升级内存 ipad能升不

某宝搜一下,应该可以升。

网友B:
真心没必要升级,3+32完全够用了,我的就是这样,完全不卡

网友C:
其实我感觉换内存储的硬件难度不大,吹下来,焊上去,
难度大的是把里为的数据完整的移到新盘里去,做为一个业余玩家,不可能花很多钱去,买专门的读写设备和软件,
网上的一些软件,又不一定保证好用,
感觉这就是你一直不成功的原因

网友D:
楼主是个执著人,我焊过三次emmc,现在真心不敢碰了,植球总是一个大一个小,要么就粘到钢网上,真的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剧,用用微信 完全可以了。升级内存 ipad能升不

可以升,但是需要把机器上原硬盘的资料写到新硬盘里。而这种设备淘宝上最便宜的也得800多块到1000多块,自己考虑清楚在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没必要升级,3+32完全够用了,我的就是这样,完全不卡

卡是不卡,但32G存储空间,作为主力机的话,不太够用。我用的app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感觉换内存储的硬件难度不大,吹下来,焊上去,
难度大的是把里为的数据完整的移到新盘里去,做为一 ...

我不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个,水平不够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执著人,我焊过三次emmc,现在真心不敢碰了,植球总是一个大一个小,要么就粘到钢网上,真 ...

emmc有普通的flash比起来,锡点要更小更密,你需要合适的钢网,好用的锡膏,再加上足够的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执著人,我焊过三次emmc,现在真心不敢碰了,植球总是一个大一个小,要么就粘到钢网上,真 ...

刚才自己升级了n1,8g换32g  植锡真心累,要么掉锡球,要么沾到植锡网上,要么掉焊点。。。。。
自己总结下还是玩的少,水平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自己升级了n1,8g换32g  植锡真心累,要么掉锡球,要么沾到植锡网上,要么掉焊点。。。。。
自己总结 ...

我看别人植球都很容易,到自己手上了就好难,个人觉得还是温度和加热时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执著人,我焊过三次emmc,现在真心不敢碰了,植球总是一个大一个小,要么就粘到钢网上,真 ...

BGA焊膏,不要用太便宜的,或其它助焊剂
锡浆,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是钢网,方孔的个人认为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焊膏,不要用太便宜的,或其它助焊剂
锡浆,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是钢网,方孔的个人认为比较好用。 ...

受教受教,锡浆用的维修佬,植球时没用助焊剂

网友:
果然是手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2021-05-30):
厉害 emcp是不好搞

网友(2023-05-31):
不是说cpu与字库是加密的吗?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2024-02-11):
确实,  选一款自己喜欢的,绝对值!

网友(2024-09-30):
真心没必要升级,3+32完全够用了,

花钱不如随便买个二手的,要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