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破水壶

楼主(2019-03-07):
同事个破水壶,接触不良,没事拆拆

也用得也够脏的

有根线有松动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大电流的插口只要过热了,就会失去弹性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流的插口只要过热了,就会失去弹性接触不好。

你说很有道理

网友:
这是耦合器加开关的组合体,比较贵,而且还是防水座的,不好配,这种没法补锈,蒸汽都得下来在这边冷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