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邻居孩子的小飞仙…

楼主(2019-03-07):
蹒跚走路的孩子喊着大伯,大伯,坏了…大人过来才知道把开关给拨断了,本来以为这开关跟胸牌的开关差不多,拆开看了下差了很多,不想再东改西改的了,告诉她家人用针拨动开关…最后:便宜没好货啊,这玩意儿28块钱跟那个50多的开关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小飞仙,是天外那个吗

网友B:
能飞起来算很厉害了

网友C:
指甲好长啊!

网友D:
我也有个,灯亮不转,也修修看

网友E:
楼主你把“小仙女”衣服扒了,这又是初春时期........

容易着凉

网友E:
以前的mp3 mp4不是很喜欢用这种开关嘛,实在不行给外壳扩扩孔,弄个大的拨动开关,各俩好粘住固定

网友F:
这个小飞仙看着有点惊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仙,是天外那个吗

不清楚,关键字就是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起来算很厉害了

不但能飞,还有红外检测,可以不落地的那种一起一浮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甲好长啊!

已经剪了…很多时候当拆机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灯亮不转,也修修看

看看电机还转不?国产的听说寿命都不怎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把“小仙女”衣服扒了,这又是初春时期........

本来就没有衣服………再说了我这算是肢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mp3 mp4不是很喜欢用这种开关嘛,实在不行给外壳扩扩孔,弄个大的拨动开关,各俩好粘住固定 ...

现在除了自己的东西,一般来说我都不喜欢大动干戈,义务修理…我也不会去为这玩意儿再购买一个开关或者剪切改造,吃力不讨好,搞不好以后就全是我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飞仙看着有点惊悚啊。。

飞起来的样子还行,比女孩子穿裙子半夜玩平衡车好…特么的那玩意儿才叫惊悚…关键是人家的平衡车还特么的不开灯…

网友G:
外面玩的话,遇到太阳光的时候,红外传感器会有干扰,容易出现越飞越高,最后找不到的问题。屋里玩没事,最多到屋顶。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面玩的话,遇到太阳光的时候,红外传感器会有干扰,容易出现越飞越高,最后找不到的问题。屋里玩没事,最 ...

上房顶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除了自己的东西,一般来说我都不喜欢大动干戈,义务修理…我也不会去为这玩意儿再购买一个开关或者剪 ...

主要是换个大点的开关,没准就失衡了,人家本来调平不易,别弄得跟大熊第一次玩竹蜻蜓一样满天斜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