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实力门将——安装使用鹿客OJJ X1智能指纹门锁体验之产品篇

楼主(2019-03-07):
当一家人外出、或酣然入睡时,为你把门的就是门锁了。门锁就好比门将,一定要选用一个好的,不然一旦房门失守或六亲不认,后果不堪设想。本人之前在用电控门锁,是用电子感应钥匙的那种,开锁速度比传统钥匙快了很多,的确有不少的方便,不过,毕竟是要带个钥匙的,而且不够聪明。
有人说,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站在家门口而不知道钥匙在哪里。而密码指纹锁可以让人不必带钥匙了,从此不会再有忘带钥匙的状况,更加方便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从新家开始装修的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想着要为新家选择一款理想的密码指纹锁。某天,发现装修好的邻居家竟然已经换上了一款密码指纹锁,心痒痒的~~。
装修过程中受到各种推销骚扰,其中不乏各种智能锁具,也是令人难做取舍。恰在此时,一款新品——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闯入我搜寻的视野,于是对它进行了一番了解:
原来鹿客是“Loock”的中文谐音,是智能门锁行业的知名品牌,加入了米家生态链,之前有Classic、Touch和T1 Pro等多个智能锁知名品牌;OJJ 中文名叫“欧极佳”,也是鹿客智能门锁品牌阵列中的一员。
这款OJJ X1创造性地将指纹识别模块无缝融入门把手之上,轻松实现隐形指纹一步开门,从此告别传统指纹锁较为繁琐的三步开门。安全性能上,不仅采用了直插芯C级锁芯(C级锁芯同样也是最高安全等级),也有实时远程提醒和安全报警、米家定制金融级独立芯片加密、“小黑盒”线圈电磁攻击防护、16位虚位密码、防猫眼撬锁等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能。此外,OJJ X1还采用了双轴承工艺和更为耐磨的材质,更坚固耐用,保证产品的高品质。

设计考虑足够周到,不仅是智能指纹锁,而且是小米生态链的新品,并且价格合适,令人心动哦!
当然了,尺寸也要合适才行,

向客服提供了下图中的尺寸数据:

不久,本人收到了OJJ(欧极佳)智能指纹锁X1。

挺大一盒,毛重约3.43kg,

尺寸也超乎预料。

掀开盒盖,看到中间竖向的两个黑色长方形,深感奇怪,

仔细看出原来是把手

带有4节双鹿电池,上面印有“电子锁”的标识,

就是AA无汞电池,适用“电子锁”,也适用其他。

拿开左边长方形小白盒,下面是说明书。

上层这些都取出来,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

说明书是6页折页,简单浏览一下。

其中有个已接入米家的标识、和一个下载APP的二维码链接,此面后面主要是APP的使用介绍。

说明书另一面,主要是锁的功能简介和注意事项等。

最后一页是常见问题,先看一遍,以免蒙圈

保修卡,上面的内容也是要了解到的。

每把锁都有一个独自的产品系列号,条码贴在这里。

打开小白盒,先抽出两把可折叠钥匙,展开好长,沟槽比较特别。

还有一个核心物件,就是锁芯,是黄铜材质的。

从锁孔里看,里面是片状的,有几排。这就是C级锁芯了。

微距看进去,锁片像牙齿一样。

拿掉上面这层后,看到完整的2个门锁面板,分别用于门内和门外。

盒内再下面就没啥了。

门锁面板是分左开门和右开门方向的,我这套是左开门的。
外面板,就是安装于在门外的一半,立起来时把手是向左的。

内面板,就是安装于门内的一半,立起来时把手是向右的。

先看外面板。
指纹传感器就在把手的转轴处,

采用了活体指纹检测技术,防范指纹复制,

开门时,刚好大拇指按在上面,方便、自然。

上方是数字屏,平时外观与主体一致的黑,斜方向打光隐约可看到数字。

外面板的背面,还拖着一根电线,

有一层橡胶垫,

以胶柱插入方式附着在面板上。

把手转轴处可以旋转,中心有个方孔,是用来与锁体连动开锁的。

这是电线的插头,像是Type-C那种。

背面上的螺丝都是平头的,全部拧下,

就可以卸下镀锌盖板,看到内部了。

首先被电路板吸引,这是代言高科技的地方

采用了黑色漆层,表面都涂了防水胶,

各个地方做工正规。

这个插线是接到一个电机上的,后面可以看到:

Type-C附近,

MCU是EFM32。

转轴处,

底部。面板壳体看上去是铝镁合金的材质。

这里有个钥匙孔盖子,翻开后可以使用应急钥匙。

转轴处伸出个触杆,顶向一个弧形挡片:

触杆随转轴移动向下,

触杆随转轴移动向上。

拆下4个螺丝,拆下压片,

抽出方形孔的芯轴。

弧形片可以由电机带动前后移动,

这里是离合机构。

【楼下继续】

楼主:
把手背面有2个螺丝,可以拆开,

按照官宣图片,把手内充满了科技能量

揭开把手盖子,是铝合金的,

露出真面目,仍然是黑色的电路板上有2颗IC,的确有高科技。

连接指纹传感器的排线,

薄薄的指纹传感器。

面板底部有块小电路板,上面有个USB接口和一个复位按钮,都是应急用的。

一个小盒子是小喇叭。

Type-C线与主电路板插接。拔下线,拧下板上螺丝,

掀起电路板,可以看到数字屏的背面有一层金属保护板,起加强和屏蔽作用,

取下保护层后露出背光板和电路板。

电路板是数字屏的驱动。

从屏后用手电照射,就可以看到屏面显示出字体啦

看过外面板,再来看内面板这一半。

居中的把手,大小与外面板的相同,在转轴处有个突出的按钮。

把手上方是电池仓,

把手下方是个三档的室内反锁旋钮,旋钮下边有个固定孔。

向上抽掉电池仓盖板,可以看到里面有另一个面板固定孔,

智能锁的铭牌贴在电池仓盖上,这里也有个下载米家APP的二维码。

电池仓内还有个小盖子,由1个螺丝固定,打开看里面原来是那个电线另一端的Tpye-C插座在这里。

小盖子没啥特别的。

内面板的背面也有一层橡胶垫,中间是主转轴,下方是活舌的转轴片。

橡胶垫与外面板的完全一样,是柱子插上的。

卸下7个螺丝,

拿下镀锌的背板,内面板主体也是合金材质的。

活舌的转轴片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长度,把它扶正的样子:

转动把手,可以看到转轴孔是打滑的,要按住把手上的按钮后才会跟着转动。把手下面有个推钮,可以锁定按钮压下的状态。

拆下转轴的压片,可以抽出转轴芯子,

转轴芯子的形状,轴上对称开有键槽:

向转轴孔内看进去,可以看到对称的两个突键,这是与按钮连动的。中心有个T10带柱的螺丝与把手固定。

下面是使把手回中的弹簧。

电池盒也可以拆下,

是塑料的框架,有接触电池的4对弹性夹子。

电池盒的背面,正负极连线插在中间一小块电路板上,

电路板上插着根天线引线,应该是蓝牙在这里了。

都是黑色的电路板,对着反光可以看到一些布线:

角上还留有一些触点,TX、RX什么的。

那要把电路板拆下来看了,翻过来果然电路不简单,

电路板都是涂有防水漆的,对着光可以看到些IC的型号,最大的IC上面的型号是N51822,不过本人只认得SS12是个二极管。

顺着同轴线,看到蓝牙天线贴在盒子上面,距离Type-C那根线很近,这有利于将天线信号传到门外。

拆解看后,将两半面板装回,把Type-C线连接起来,找4节AA电池装上,先试一试功能。

最后一节池一装入,嘀一声,面板亮起,先是白光:

然后是红、绿、蓝各色依次亮过,说明正在自检。

【楼下继续】

楼主:
扫码后下载了米家APP,

安装后,开启蓝牙,搜寻并添加家居安防类设备OJJ智能门锁X1,

APP上可以直接开锁,可以设置各种开锁方式,功能很多,都有相应的使用帮助。

并记录安全日志,

锁体是单独发货的,这次走的德邦快递。

一大一小两纸盒,

大的里面是锁体,小盒里面是连杆、螺丝等配件。

还有根安装在门框上的锁舌扣条,上面的开孔与锁舌位置对应。

锁体外壳是镀锌板的,带有天地钩,拆开里面是这样,所谓的双快、双活,其中没有电路,也没有位置传感器:

上、下各有一个活舌。上面的是斜面碰舌;下面的是由门内的三档反锁旋钮控制。
锁体尺寸是通常说的6068锁体,即锁边距(锁孔到锁边)60mm、中心距(转把孔到锁孔)68mm,比较普通。

碰舌的方向可以方便地变更,所以左开门和右开门是通用的。

据说锁子带的边条和扣条是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尺寸进行选配的,不过给我发来的边条和扣条目前是不匹配的,如何安装,还需进一步的沟通和考虑。

智能密码锁外观漂亮,高端时尚上档次,主要解决了携带机械钥匙的问题。在提高开锁方便性的同时,大家都会关心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可靠性方面,由于6068锁体比较成熟,并且有传统钥匙开锁方式,加以C级锁芯的安全性,所以还是比较放心的,但仍需考虑钥匙的存放和保管问题。
在安全性方面,各种开锁方式,正常的比如锁芯、指纹识别、密码、蓝牙连接、APP和网络等,暴力的比如外面板的强度等都会影响密码锁整体的安全性,任一种出现短板而被轻易攻破都会导致家门失守。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安全性不可掉以轻心,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篇幅较长,锁的安装部分将另行开帖,敬请关注。
多谢观赏!

网友A:
来早了?吃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吃饭去了?

在编辑哦
现在是要吃饭去啦

网友B:
用小黑盒试过了吗?

网友:
不喜欢黑色电路板,看不清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黑盒试过了吗?

这个后面会在安装使用篇提及

网友C:
希望以后自行安装能省300大洋就好了,我的心理价位是699呀,呵呵呵

网友:
就差你了
只能明天看更新

网友:
高级的玩意,很是羡慕

网友D:
原来里面是个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手背面有2个螺丝,可以拆开,

按照官宣图片,把手内充满了科技能量

这款智能指纹门锁做工看着不错,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谢谢分享,比偶拆得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以后自行安装能省300大洋就好了,我的心理价位是699呀,呵呵呵

这个是免费安装的,自行安装估计较难让出300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里面是个小电机

电动的内容只有一个小电机。

网友E:
特意看了看USB线的固定螺丝,比我那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体是单独发货的,这次走的德邦快递。

按照厂家定义,双活是指门内外把手(下压)均可开启碰舌,双快是指门内外把手(上抬)均可快速伸出中间柱舌锁门。最下面的手动柱舌,仍然是传统的保险栓,因为是独立结构,人进入室内栓上,理论上可以防止任何室外的技术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意看了看USB线的固定螺丝,比我那个好

好像我这个压扣、螺丝都比较全。这也分批的?

网友:
再好的锁也挡不住查水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