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1W和3W的灯珠如何区分呢?

楼主(2019-03-07):
手里有一些没标识的LED灯珠,1W和3W的混在了一起,外观上好像不容易分辨,于是加在电源上测试,发现电流好像差距也不大,都在350ma左右,所以想请教一下数码之家的各位大神,有什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分辨出灯珠呢?

网友A:
相同vf值下,测得的电流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B:
灯珠芯片尺寸不一样。万用表轻微点亮灯珠,对比一下芯片大小试试看

网友:
把图片贴出来,清楚点,灯珠正面,多一些

网友C:
3.2v恒电压的情况下,电流大的是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vf值下,测得的电流肯定不一样啊~

谢谢大佬,从新测了一下,发现3W的电流接近400,而1W的差不多300。然后找了一下购买记录,确实电流大的是3W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芯片尺寸不一样。万用表轻微点亮灯珠,对比一下芯片大小试试看

谢谢大佬,这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v恒电压的情况下,电流大的是3w

确实是如此,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如此,谢谢大佬

提个醒,灯珠在没有散热的情况下,万用表测试比较安全。要是上电测试,要快速,1w 灯珠0.3a电流热量很大,尽量快速测试,避免损伤灯珠。

网友(2019-05-18):
以前有一次发现,如果透镜离灯珠到焦点位置,在墙上就可以投影出很清晰的芯片的样子,尺寸大小就很明显了,,直接看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