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DIY一个加磁消磁器,测试不成功

楼主(2019-03-07):
捡了两块磁铁:

想做一个螺丝刀加磁消磁器:

查了拆机帖,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加磁的理论我懂,消磁的原理就不知道了,看上去真简单,就两块磁铁,没有理论基础,实践不就行了?

没想到做起来傻眼了,试了各种排列组合方式,距离、南北极各种试验,最后只能加磁,不能消磁,不能消磁。

网友:
消磁,理应用交流电,使磁场多次反转,并慢慢减小磁场强度,使物件消磁。比较容易得到的是一个E I 铁芯的变压器,把 I 型铁片取走,留下E型铁铁芯和线包,在220V线包上接上220V电源就可以了。便这个发热比较厉害,工作时间就几分钟,否则会烧线包。

网友:
消磁要有交变磁场,慢慢减弱才行~

网友:
捡个喇叭里大磁铁就行了。
中间加磁,外圈减磁。你这太小了。

网友A:
磁铁同极相对是加磁,加完磁用相反极性磁铁一吸就消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铁同极相对是加磁,加完磁用相反极性磁铁一吸就消磁。

什么时候发明的假理论?

网友C:
这个磁铁太小了,我买过一种黄色不大点的加磁器,非常小的螺丝刀才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发明的假理论?

加磁消磁器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磁消磁器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是忽悠人的。。。。

网友:
把这个磁铁绑在电机上旋转,就是消磁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忽悠人的。。。。

批头用加磁消磁器还是可以的。

买的批头磁性不持久,每次用都要加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磁铁太小了,我买过一种黄色不大点的加磁器,非常小的螺丝刀才有效果。。 ...

我这个体积不小,而且是强磁,再大就不便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发明的假理论?

我也觉得不理论不靠谱,但是拆机的都是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有两块相同规格的磁铁是可以做成功的,具体的操作及制作方法,请细看我的这个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0086

网友(2020-02-27):
同意2楼的方法,
充磁=线圈通电后把螺丝刀头插入线圈中然后拔出来,过程不超过5秒,
消磁=把带磁螺丝刀放入线圈中,然后线圈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忽悠人的。。。。

并不是忽悠人的.我买过好几个.是有用的.加磁肖磁效果很明显的.用事实说话.但是一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学校有台消磁充磁机,就是个铁芯和线圈加一个电容,
1、充磁时先对电容充电,然后电容给线圈放电,大电流完成充磁。
2、消磁时交流电通入线圈,然后磁体逐渐远离线圈铁芯,注脚磁结束。

网友(2023-04-18):
可以考虑用强磁再试试

网友:
以前铁芯变压器自制了一个交流消磁器,给CRT彩电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