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同事送的山寨5V2A双USB充电头

楼主(2019-03-07):
拆同事送的山寨5V2A双USB充电头
外观

双USB接口同事说进过水接头都生锈了

标签浓浓的山味

插头是铁的

用锤子敲了半天没反应原来是卡扣是的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高压整流桥

驱动部分

电源管理IC没查到资料

输出协议

色环电阻

高压滤波电容两颗400V10uF

电感

输出整流管

输出电容10V1000uF

USB接口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设计不算太差还有滤波电感呢,

网友B:
这不算太差的,估计上2A还是可以的,
就是用料不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USB插口都锈成那样的,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容炸了,电解液流出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算太差还有滤波电感呢,

虽属山寨不过还算有点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太差的,估计上2A还是可以的,
就是用料不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USB插口都锈成那样的,
刚开始我还 ...

看做工估计2A没虚标多少

网友C:
该有的都有了,还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有的都有了,还山寨!

哈哈只是比较良心的山寨而已

网友D:
这不算太差的,估计上2A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太差的,估计上2A还是可以的

看做工应该虚标不了多少

网友E:
谢谢分享。。。。。虽然山货,但这个是半山腰的,比山顶的要好些。。。。

网友F:
看起也不是太山
木牙膏了

网友G:
泡水可惜了,不然还是可以用用的,2A估计会很热

网友H:
一般用,应急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虽然山货,但这个是半山腰的,比山顶的要好些。。。。 ...

原来山货还分半山腰和山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也不是太山
木牙膏了

算是半山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水可惜了,不然还是可以用用的,2A估计会很热

不可惜手上2A的充电头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用,应急用用还行

应急有1A的用不着这个

网友I:
看做工还可以,如果正常输出的话,还可以用。

网友:
山是山了点,没有同步整流,非智能识别,不过还有个PWM芯片,原边反馈,发热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做工还可以,如果正常输出的话,还可以用。

懒得试正品2A的充电头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