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买ssd固态硬盘必备 4款主流测试软件科普

楼主(2019-03-07):
                           一、AS SSD Benchmark (即SSD跑分软件)相比较于连续读写性能测试,4K随机性能测试能够更加准确的鉴定和衡量固态硬盘的真实性能(尤其是4K的读取性能,是加载速度的关键)。而在4K性能测试上,通常采用AS SSD进行测试。
AS SSD Benchmark是一个专门为SSD测试而设计的标准检测程序,它涵盖了持续性读写、单线程4KB随机读写、64线程4KB随机读写以及磁盘寻道时间等关键数据的测试,最后还会根据公式将成绩标准化,能比较科学的反映固态硬盘的真实性能。 在“查看”项,可以就单位在MB/s和IOPS之间进行切换,一般连续读写性能用MB/s,随机读写性能用IOPS,但消费级大多数用户习惯使用MB/s表示随机读写性能也可以。
AS SSD Benchmark还有一个必备的功能——验证是否4K对齐及是主是否打开了AHCI
在左上角,有storahci-ok的绿色字样表示是成功开启了AHCI,反之会是红色,表示没有开启。
还有一串数字,如果是4的倍数,会显示Ok,表示是4K对齐,也会用绿色字体,反之会是红色,表示没有开启。

二、CrystalDiskMark——厂家最喜欢引用的测试软件
CrystalDiskMark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硬盘性能测试软件,但测试项目非常全面,涵盖连续读写、512K和4KB数据包随机读写性能,以及队列深度(Queue Depth)为32的情况下的4K随机性能。队列深度描述的是硬盘能够同时激活的最大IO值,队列深度越大,实际性能也会越高。
CDM一般会比AS SSD Benchmark的测试压力给的大一些,所以数据会好看一些,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厂家都喜欢引用CDM的数据来做为自家产品做介绍。

三、ATTO Disk BenchmarkATTO Disk Benchmark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磁盘传输速率检测软件,可以用来检测硬盘, U盘, 存储卡及其它可移动磁盘的读取及写入速率。由于该软件使用了不同大小的数据测试包, 数据包按0.5K, 1.0K, 2.0K直到到8192.0KB进行分别读写测试, 能够真实模拟固态硬盘等存储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模式,因而能够客观真实的反应固态硬盘的在实际生活中的性能,对于普通用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一盘多用于移动存储卡的测试会多一些。
四、HD TUNE(测试SLC缓存大小及颗粒速度/品质)用HD 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进行大文件连续的读写,能够真实的反应读写性能,SLC Cache的大小。同时,搭配不同容量下的盘面状态,也能间接测试出SLC机制。
具体的办法是用大文件长度(20GB以上),持续写入,直到把SLC缓存写满,然后的速度就是颗粒速度的,这样即能看出来SLC缓存的大小,又能看出来颗粒的速度,根据速度就能推断出颗粒的类型和品质(如TLC、MLC)。
同时,还可以在半盘,满盘状态下,使用HD TUNE的文件基准来测试固态硬盘的缓存机制。
总结:基本上,把这4个软件用好,就不用太担心固态的问题,其中建议安装AS SSD Bench主要检查4K是否对齐和是否启动了AHCI功能。喜欢折腾的可以全部安装,但不建议经常测试,因为测试一次写入量远超日常使用。

http://www.52ssd.com/archives/969.html

网友:
我只用第一和第二个。

网友A:
SSD-Z要加上去,SSD-Z能读出部分盘的主控和闪存类型,这点比较重要

网友:
AS SSD Benchmark,好的主控、算法分数很高,按分数吹自家SSD,营销常用手段
CrystalDiskMark,同上
ATTO Disk Benchmark,同上
HDTUNE,全盘读写测试SLC CACHE容量以及TLC速度,同时测试满盘稳定性,SLC CACHE算法做得不好很容易在最后一点容量时掉盘,比较有实用价值

结论:我觉得没必要了。

固态跑分?三秒真男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D-Z要加上去,SSD-Z能读出部分盘的主控和闪存类型,这点比较重要

我用的版本SSD-Z是靠读取数据库来判定SSD硬件情况的,前几日的假金屎顿V300,SMi的主控识别为SF,闪存明明是TLC黑片 它识别成MLC,没什么参考价值,最新版本下在要留下下载者信息,嫌麻烦,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版本SSD-Z是靠读取数据库来判定SSD硬件情况的,前几日的假金屎顿V300,SMi的主控识别为SF,闪存明 ...

SSD-Z是靠数据库判断的,对于一些方案变来变去的SSD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Z要加上去,SSD-Z能读出部分盘的主控和闪存类型,这点比较重要

大神,您这就错了,SSD不单是瞎的,而且还是傻的,芯片精灵之类的虽然瞎,但是好歹能读出FLASH ID,这样哪怕再本身型号识别错误的时候还可以人工根据ID反查,但是SSD-Z的工作机理完全就是读取主控的固件号和品牌然后和内部数据库进行比对,这玩意在一线稳定产品上面还有一定用处,但是像是二三线甚至是不入流的小厂,特别是国内,闪存,主控方案随意更换的,SSD—Z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是误导。。。所以我个人很不信任SSD-Z的

网友:
谢谢朋友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