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新家啦,恭喜。。。有没有这种靠光线感应通断来点击的鼠标???

楼主(2019-03-07):
求问,怎么没搜到。
就是靠光线感应,遮挡-松开 鼠标左按键,点击一次。
因为现在的鼠标是实体按键,点击时间长了食指有点痛。

网友:
可以改成电容的,不过用用就会发现,渣渣

网友:
可以自己改造。楼主按个鼠标的力气也想偷懒。。。。。真的是,好多科学发明创造是懒人折腾的。。。。。

网友A:
触摸屏鼠标玩cf是不是点射老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鼠标玩cf是不是点射老有感觉了

触摸屏鼠标用着如何?我准备先买个静音鼠标,也是机械按压的,但力度轻不少。

网友B:
富勒鼠标有这样的,主打光磁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勒鼠标有这样的,主打光磁微动

看评论很多人说一般 还会产生声音 按的时候也是需要很多力气。这个还是有实际按键需要去按击
搞不懂为什么不整个感应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勒鼠标有这样的,主打光磁微动

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是移动鼠标时手指搭在鼠标键上,这样微动的按键反而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是移动鼠标时手指搭在鼠标键上,这样微动的按键反而更合适。 ...

也是,一种是直接按,一种是抬起拍。。。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在找光微动,目前这些吹了天花乱坠的键盘还不如双飞燕一代  手指轻轻一压不用按到低也不用用力马上就有放映甩机械键盘几条街,在下有幸收集到一个,不过可惜已经停产了。至于光微动鼠标。目前还没有好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