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做驱动买了几十个电容,不太懂,故来问大佬

楼主(2019-03-07):
上图,大佬给给提示。400v 4.7vf的, 8x12,不懂这牌子...

这什么牌子

这什么牌子

感觉一般

感觉一般

网友:
视线完全被床单上的湿痕吸引。。。

网友A:
容量4.7微法,耐压400伏,有什么疑问❓

网友:
可以用就好,都是便宜货。

网友:
电解电容,注意极性。外壳标副,长腿为正。基本参数,容量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4.7微法,耐压400伏,有什么疑问❓

这种小牌子质量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