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中兴XZXSDR B8300基站的大电流dc-dc模块

楼主(2019-03-07):
没啥用啊,,,2元特殊渠道收的

简介

前面,与电源连接

正面

反面

菊部,还是插针

拆掉4个穿着裙子的螺丝。

前面板的螺丝也要拆。

分离开了。

这一块好像肉多一点。有个爱立信的黑坨坨。

很厚的PCB。估计想要打开不容易。36~75v转12v33a 396w模块

两个管子。是mos,https://m.baidu.com/sf_edu_wenku/view/a7550b2ebd64783e09122bfb

还有一个小的模块。输入8.3v~16v,输出0.75v~5.5v/16a!!

上面两个黑色的好像是低电压大电流mos

后面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电容

看一下另外一个

芯片,网上一搜有很多,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芯片,nxp的单片机

也是一排的低电压大电流mos

没了

网友A:
这个电压很好  去电动车论坛出了吧

网友:
bbu电源模块 我有一个DC-DC和一个AC-DC

网友:
电源真好,电流真大

网友:
好东西不少,羡慕ing

网友B:
谢谢分享,2大洋,这么好的电源!特殊渠道。。。。。穿着裙子的螺丝求赠送。。。。。

网友:
好东西!就电源部分有用!其余的也就没啥用了!

网友:
通信用的,做工不错,质量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很好  去电动车论坛出了吧

等我自己电动车修好了,装自己车上用不错的。5v12v都是DIY常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2大洋,这么好的电源!特殊渠道。。。。。穿着裙子的螺丝求赠送。。。。。 ...

付邮不倒贴赠送

网友(2019-04-13):
这个电源板和CC之间有通讯的,单板不刷常开固件的话,只有1通道和2通道常电,其余3~12通道都要靠CC控制才能打开。这个-48v转12v,带过流高温保护的,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爱立信的电源吧?2块钱收的我不信,肯定是在通讯基站那里拔的

网友(2020-09-03):
分析下这个PCB板有啥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