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双向可控硅 z6070NS 某宝上找不到

楼主(2019-03-07):
可用代替品可用什么型号的
@温力口 @ljlun @zhkrid @sh0568 @x067 @花生仔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型号搜不到,不知具体参数。请问这可控硅用在什么地方?带什么负载?功率多大?感性还是纯电阻负载?可控硅的封装类型?

网友A:
请检查型号打错没有?网上查的有Z0607,不是Z6067。

网友B:
上个坏件的图啊,封装相同,引脚相同,买功率大的替换,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型号打错没有?网上查的有Z0607,不是Z6067。

Z0607是这个型号了 我马虎了 谢谢温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坏件的图啊,封装相同,引脚相同,买功率大的替换,基本没问题

和这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