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谁遇到过CPU损坏而导致电脑无法加电开机的?

楼主(2019-03-07):
组装的兼容机,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正常关机后就再也开不开了。不管怎么按电源开关电脑都没有任何动静,就和没插电源一样,主板上的红色呼吸灯原来只要一插上电源就会亮起,现在插上电源也不亮了。
因为电脑能否正常开机,主板也起着关键性作用,既然其他都排除了,就只有主板是最大嫌疑了。主板要复杂的多,远不似电源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用替换法来排除。本着从易到难的方法,首先把主板COMS放电跳线短接进行COMS清零复位,可清零后还是无法开机;进而怀疑主板CMOS电池电量不足,可电池拆下来测量电压是很正常的3V,也并非电池的问题。难道是主板坏了?
主板是从淘宝买的,应该还没过保修期。就联系卖家将以上情况如实反映,卖家倒是好说话,直接让把主板发回去保修,便把主板拆下来打包自己出运费发给了卖家。可是卖家说收到的主板测试不仅可以正常开机,而且其他所有功能都完全正常!没办法,就让卖家把主板原样给发了回来,就这样白白掏了两次运费电脑还是无法使用,心疼。。。
至此维修陷入困境,迷茫中仔细研究了下主板大大出乎意料,竟然发现主板开机电路不是和普通主板一样连接到芯片组或南桥,而是直接连到了CPU插座,难道是由CPU来完成开机流程的?
赶紧查询CPU的相关信息,才明白这种CPU是SOC的,不仅和普通CPU那样集成了内存控制器、PCIE总线控制器(连显卡),还将原来主板芯片组和南桥的所有功能都集成了。原来南桥负责的开机触发电路都已经被CPU集成,如果这部分电路损坏的话,电脑就将无法开机。
知道了这个CPU的与众不同之处了,就怀疑CPU是否确实有问题了,难道这千年不遇的CPU损坏导致电脑无法开机的事情让我赶上了?好在CPU是从本地电脑城买的原装盒包货,依然可以保修,赶紧找出一直保管着的CPU包装盒与保修卡等资料,和CPU一起拿到了电脑城购买CPU的店面。到了店里,把情况与店家说了下,店家还不相信CPU能导致电脑无法开机,说我一定是判断错了。毕竟那里条件完备,各种配件都很齐全,为了最终确认CPU是否损坏,便让他找了个正常的主板测试了下。测试很快就有了结果:主板用别的CPU就可以开机,换成这个CPU就死活不能加电了,最终证实CPU真的坏了!既然确实坏了,店家也没有为难我,让我把CPU和包装盒保修卡等留下,返厂换新。等了几天,新CPU换回来了,装到主板上,开机一切正常,至此电脑终于搞好了。
之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就是提醒大家:新式CPU越来越复杂,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不容易损坏。CPU损坏也有可能导致电脑无法加电开机的,原装盒包三年保修还是有意义的(散片只保修一年,一旦出了这种问题就只能哭了,毕竟上千元呢!)。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是cpu电源没插?。。。。或者是差错了烧了?

网友B:
 cpu集成了芯片组,主板成插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是cpu电源没插?。。。。或者是差错了烧了?

普通主板即使不装CPU也可以按开关触发通电开机的,而这种主板不装CPU按开关是根本无法触发通电开机的,因为开机触发电路已经不在主板芯片组南桥中,而是在CPU里边了,没有CPU主板根本无法触发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集成了芯片组,主板成插排了。

CPU集成度越来越高,这是趋势。从最初集成内存控制器,到后来集成显卡和PCIE控制器,直到现在连原来南桥负责的开机电路等等都已经集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集成度越来越高,这是趋势。从最初集成内存控制器,到后来集成显卡和PCIE控制器,直到现在连原来南桥 ...

 我看中一款华擎的deskmini a300小主机就是这种不带芯片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集成了芯片组,主板成插排了。

这与CPU短路导致电源保护而无法开机有着本质区别,而这个CPU损坏了会导致电源根本无法触发。因为开机电已经集成在CPU中,若恰好这部分损坏了就会导致电源无法触发。。

网友:
什么型号的U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楼主是用的什么CPU

网友C:
话说之前都是用主板诊断卡来检测主板问题。

网友D:
都能去电脑城测试cpu,还不能去测试下主板?一来一回多耽误事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主板和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能去电脑城测试cpu,还不能去测试下主板?一来一回多耽误事

开始根本没想到是CPU问题,否则就不会那么来回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之前都是用主板诊断卡来检测主板问题。

诊断卡在这个已经淘汰PCI插槽的时代变得毫无作用。

网友:
现在坏CPU很多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

网友:
上个主板的图片看看啊

网友:
什么主板 什么CPU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话说CPU坏的情况是有的,不过真的不多见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中一款华擎的deskmini a300小主机就是这种不带芯片组的。

A300芯片组始终没有成品主板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