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A开关电源升压改造为24V输出

楼主(2019-03-07):
因为要用到一个24V电源就找到一个12V电源适配器进行改造,结果非常顺利,只需3步就完成了,下面分享改制方法供新手参考也请高手指正。
电源适配器为路由器用的Treebear(树熊)S12B21-120A100-04,电源的主控芯片型号为OB2338AP,芯片内含开关管及驱动部分、百度找到了数据手册,但是没能找到该电源的电路图,电源标称参数输出为12V 1A;以下是详细的改制步骤,改制分为三步:
1.改高频变压器
在电路板上拆下变压器,由于变压器有原边4个焊脚和副边2个引脚,所以怎样拆下需要根据你自己手头上的工具定,我用的是自制的配合老式内热烙铁用的宽刀头烙铁,可以为4个引脚同时加热熔锡,拆卸起来轻松简单并且不破坏其他贴片元件,只要事先焊掉引脚间的两个二极管即可操作了,拆下变压器后用20W内热烙铁摩擦磁芯的各个表面为他加热,边烫边用刀尖轻轻的撬动磁芯与线圈骨架直接的缝隙,当感觉动可以松动时即可停止加热并轻轻拆开磁芯。在草纸上画好引脚布局图,并标注好相关线圈的引脚编号,而后就可以揭开黄色的塑料纸(要保管好,还要用回去),此电源变压器的最外层绕的是反馈线圈,在草纸上标注好绕线方向而后焊下线头拆下线圈,再揭掉一层塑料纸后就可以看到输出线圈了,焊下线圈尾端但不要拆线圈,查好了线圈的匝数并将尾端露在外面后重新包好绝缘黄纸,重新缠好反馈绕组焊好引线后包裹绝缘黄纸,最后找到与输出线圈线径差不多的漆包线在最外部加绕新的线圈,首端与原来的输出线圈的尾端焊接,匝数与原来的输出线圈相同(因为改制后的输出电压升高了一倍),绕好后将新线圈的尾端焊在原线圈尾端的引脚上就完成了,要求是加绕新的线圈后磁芯还能装配上,否则就要适当的减少线径或匝数。
2.调整电源的输出稳压、保护部分,这一部分我上的经验无一不是通过调整采样电阻值来进行,因为是成倍的提高输出电压,所以我用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控制电路的电压采样端、也就是控制回路的电源端串联一只12V的稳压二极管,很简单的就达到了目的,按照正常的设计参数,当将12V输出调整为24V时,如果严格的保证电源的原设计参数不变时,其输出电流应该是原输出的1/2,也就是说12V1A可以改制成24V0.5A,此电源经过上述两部的改造后,经实测只有24V0.5A的输出能力,超过0.5A时输出电压跌至0V并呈小幅震荡状态,而我此次改造的电源使用电流为0.44A,但是因为是驱动无刷电机,电机不能成功启动,所以,有了接下来的第3步,调高输出电流。
3.增加输出电流,经查主控芯片的PIN4脚外接的是电流检测电阻,实际电路中由两只2R0的贴片并联,将手里的一只2R2的碳膜电阻并联焊接到电路板上就完成了;再次上电检测,粗略测试输出电流不低于1A,再次接通电机启动运行都正常了,说到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记得将输出滤波电容改成与输出电压匹配的耐压,否则要爆炸的,电源改造到此结束。
4.温馨提示,如此改造的电源长期连续使用时,最好输出电流控制在0.5A,至于1A状态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实际监测尚不得而知,此处也请高手指点。
下面是一些图片:

网友:
电路板是给12伏设计的……

网友A:
八仙过海,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B:
变压器也相应改一下,这样总功率可以超一下,不然变压器首先受不了

网友C:
改变压器绕组就是麻烦点,但安全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改造很成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仙过海,条条大路通罗马。

确实如此,如果是小幅度改变输出电压或者手边找不到合适的稳压管,就必须要调整431的电阻,既然本例恰好升压一倍,则突发灵感加一个稳压管就简单了,比拆焊、计算电阻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也相应改一下,这样总功率可以超一下,不然变压器首先受不了

加大变压器就无法装入原来的壳子里了,就不如买现成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压器绕组就是麻烦点,但安全可靠

对于增加一倍电压输出的情况,个人认为不加绕输出线圈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如果是RCC开关电源或许可以通过倍增开关频率来实现,但如此大幅度的增加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可行,况且我用的电源是内含开关输出的芯片系统,我也不知道需要调整哪里,我只是偶尔玩一玩并不是很懂原理的。

网友D:
技术宅吖,写的一手飘逸的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宅吖,写的一手飘逸的好字

技术一般般但真的很宅,多谢夸奖

网友:
楼主的改造很专业。

网友E(2019-12-06):
大佬,你好  我也要用OB2338 可是找不到调电压电流公式,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F:
我改的变压器带载工作有啸叫声,但电压电流正常,改过的变压器是不是要浸漆烘干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好  我也要用OB2338 可是找不到调电压电流公式,可以分享下吗

431调整电阻值的计算是有公式的,百度一下很多资源,还有在线的专用计算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的变压器带载工作有啸叫声,但电压电流正常,改过的变压器是不是要浸漆烘干处理一下? ...

这种高频磁芯真的很脆弱,我改后的磁芯有一处断了,安装时索性用401胶水将各个接触面都粘上了,如果可以正常使用,估计也不会再次拆改了,建议用二合一AB胶将线圈骨架与磁芯之间灌注一下。

网友:
楼主这电源炸了没有,还是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好  我也要用OB2338 可是找不到调电压电流公式,可以分享下吗

直接接一个电位器

网友(2020-02-06):
能否把他改成可调电压,范围0-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