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玛尼电蚊拍改18650电池,空间挺大改得也挺满意。

楼主(2019-03-07):
拆解玛尼电蚊拍改18650电池,空间挺大改得也挺满意。

使用锂电池一定要用保护板,

固定电池

尾插

开孔

固定充电保护板

通电充电正常(已经充满)

充电口有点丑,大家不要介意。

电光火石,比铅酸电池有劲。

网友A:
看见了小电瓶,楼主还有多少东西拆?别让老婆打PP噢

网友:
改的不错,蓝色的充电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了小电瓶,楼主还有多少东西拆?别让老婆打PP噢

工具房里堆上天,这个电蚊拍是老丈人叫我帮忙修的,铅酸电瓶的隔三差五就充电,一充就是10个钟,老丈人觉得费电。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这电蚊拍名字不好

网友B:
原来是2V供电,改锂电后输出电压更高,网着蚊子会烧出一股青烟
电容处可能会打火,有点吓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2V供电,改锂电后输出电压更高,网着蚊子会烧出一股青烟
电容处可能会打火,有点吓人 ...

电蚊拍铅酸,无一例外都是4V(2个单体串联)的小电池。楼主表测2.几V,是因为电池亏电状态或干脆就坏了

网友:
这空间刚刚好啊,带保护板的4056好评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拍摄得真不错!
改完以后电力充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蚊拍铅酸,无一例外都是4V(2个单体串联)的小电池。楼主表测2.几V,是因为电池亏电状态或干脆就坏了 ...

楼主的电池看上去像4V的,我改的那个是4V还是2V已无法考究,最后把后级改为2倍压整流才保证电容不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池看上去像4V的,我改的那个是4V还是2V已无法考究,最后把后级改为2倍压整流才保证电容不打火 ...

自己和帮别人鼓捣,拆过不下二、三十个早期的电蚊拍。除了使用干电池的,充电的都是取220V阻容限流,电池只有2种,1种是接近方柱形的4V铅酸,另一种是2.4V的镍铬蓄电池组(1.2V的2节串联),你的也许是后一种吧。

网友:
差点看成阿玛尼,,,如果是阿玛尼那就不得了了。。。。。我的改了锂电,两年没充电。。。咋整

网友:
如果用动力电池,效果会不会更给力

网友:
玛尼电蚊拍___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电路板了,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2019-05-22):
充电保护板放置的位置和方式巧妙了!

网友:
我也改过电蚊拍用的旧18650,一年都不用充一次电。完全不需要保护板

网友D:
早就在用,充电板40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就在用,充电板4056

4056板是个好东西啊!涉及单节锂电的东西都能用的上,体积还小,便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