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小米移动电源要用4线的数据线来充电

楼主(2019-03-07):
手头刚好没带USB线,直接找了一根电蚊拍的充电线,充了几个小时,指示灯还在一格的位置慢闪,以为充电头有问题,换了个充电头,问题依旧。后面找来一根手机数据线,充了一段时间,指示灯开始在两格位置慢闪了,原来是数据线的问题。我估计电蚊拍的充电线是两芯的,没有接数据脚,造成移动电源不识别。

网友:
没有发现会这样啊,我的可以充电

网友:
路过,基本上都是需要数据线接识别芯片的,以前只是在手机插头上短接即可。

网友A:
跟两线四线无关,小米的移动电源对输入线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如果充电线的电阻很大会自动降流,并且输入的micro头需要短接或者接电位电阻,悬空会自动调整到0.5A的充电电流。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跟两线四线无关,小米的移动电源对输入线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如果充电线的电阻很大会自动降流,并且输入的mi ...

我的小米10400原带充电线也丢了,拿了一根我做的四芯的数据线充电,手机充电正常,充电宝无法充电,坏的苹果数据线留下大头,网上买MICROUSB的DIY头子,重新焊接,把五根线全部焊上,屏蔽线接到两边的外壳上,这下充电正常了。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是你没有插好线而已

网友:
小米的移动电源有单片机的,数据脚不短接或者不是QC,USB DCP协议就是0.5A充电。协议没问题会根据电流和电压关系选择2.4A以内的电流充电。

并且是开关降压,比普通移动电源充电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