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FAST FW325R 3.1版本 拆机展示

楼主(2019-03-07):
新人首次发帖。。。

楼主:
内存集成到CPU里了

楼主:
相比较前几个版本,这3.1版本供电为5V0.6A

网友A:
好厉害,居然还是四天线,看做工很一般,建议换个好点的,这样才能愉快的上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居然还是四天线,看做工很一般,建议换个好点的,这样才能愉快的上数码之家 ...

用着小米3C呢,这个是多余的

网友:
这种路由器功耗比较低,节能。

网友(2024-01-31):
这设备太辣鸡了,用了无线桥接功能,连接超过5个设备,速度直接卡死!特别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