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长这样你就好好当个微波炉嘛做什么音箱?(Allies AS-T009)

楼主(2019-03-07):
回收站帮拆东西,看到这个,之前这面有块黑玻璃,
长得跟微波炉或烤箱一样,,原来是个音箱。。

嗯,这个显示应该很漂亮,很多东西就这样,不一定好听,不一定好用,
一定要骚。。。

背面,,,,

底部,

板子做工,国产风格,

三个2030吧,

还都是接插件呢,

大喇叭不错的,还有倒相孔,,

小牛,

板子,居然这么多集成块,各种电容也不少,

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东东,,没留,全拆了,分类,

网友:
 它是微波炉里音质最好的。

网友A:
不错,外观前卫··感觉是2050的管子。

网友:
深圳市知阳电子...???
已吊销。。。

难道是 “ 深圳市知阴电子... ”?

这个就没搜到了。。。

网友:
现代多媒体低音炮,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音响里的奇葩

网友:
得亏没当微波炉,不然都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外观前卫··感觉是2050的管子。

2030的,有没有看到散热片上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把微波炉改造成了音响!

网友:
废品站好东西真多

网友:
外观看起来很烂俗
但是用的低音扬声器还算可以.
负责低音通道的TDA2030看似也是原装的呢!

网友:
变压器太小,也没有磁控管,想做个好微波炉还差不少火候!

网友:
骚是真的 音质差也假不了 想起国产零零七 表面是个吹风机 其实是个剃须刀  哈哈哈 。。。。这板子一看就不咋地 大量瓷片电容,劣质电解 。不过指望这箱体上 WIMA 上 CAP 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