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论坛的起子达人们推荐一把12V无刷的电钻,谢谢

楼主(2019-03-07):
想入手一把无刷的工具,目前看上米沃奇2504和博世的,翻帖子后有坛友说2504发热严重,还请大神们推荐一把,谢谢

网友:
抚摸还是干活

网友A:
米家偏重,博世家用足够,价格都差不多,米沃奇得伟博世,红黄蓝,看自己了

楼主:
干活,但是使用频率不算太高,偶尔还得爬个5、6米的梯子上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偏重,博世家用足够,价格都差不多,米沃奇得伟博世,红黄蓝,看自己了 ...

谢谢,干活用,只是使用频率不算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干活用,只是使用频率不算太高

我用的都是米沃奇,所以推荐你米沃

网友B:
如果你确实想要12V的电钻,我手中多一台2504,可以转给你。
你可以加我微信:tps12369,或闲鱼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米沃奇,所以推荐你米沃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活,但是使用频率不算太高,偶尔还得爬个5、6米的梯子上打眼

怕这么高,墙上打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实想要12V的电钻,我手中多一台2504,可以转给你。
你可以加我微信:tps12369,或闲鱼找我。 ...

闲鱼名称?

网友:
我的闲鱼名称叫:刘蕴苏

网友:
12钻孔弱,拧螺丝没问题

网友:
打眼多的话建议你直接上18V的,就是有些重,不过以后不用再纠结换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