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个性U盘写保护

楼主(2019-03-07):
  话说现在写保护U盘越来越不好买了。
  DIY的话又要配壳又要配板子,很是麻烦,再说 拨动开关 也很容易坏。
  有时一不小心忘记拨到写保护,再插到陌生电脑上很是危险,,,和野花不要到处采的原理一样啊。。

----
      好久前就想过,可不可以不用硬件开关,而是和常见的强光手电一样,通过两次开关间隔来区分工作状态呢。。

  江西下了两个半月的雨,今天大半天时间把以前的心愿完了。

----

  用一片 PIC10F200  作断电检测,逻辑很简单。上电后低电平接到SM3257的1脚,掉电后休眠,从休眠唤醒时取消写保护。

--
     效果图
  本来是想画PCB的,想了想太废时间,还是搭吧~~

默认上电,蓝灯亮,写保护开启。

资源管理器中右键 没有新建,写保护成功。。

 要取消写保护,在几秒内连续插入U盘就可以了。。

网友A:
几秒内连续插入,会不会烧毁u盘,盘主泪两行

网友:
多此一举,银灿903就有写保护的主控板,还自己折腾。电路板没烧算你幸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秒内连续插入,会不会烧毁u盘,盘主泪两行

主控表示:MMP,资料丢了也怪我

楼主:
好吧,,,
先用几个月再说,到时再来汇报结果(下场).

你们尽管说风凉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表示:MMP,资料丢了也怪我

F表示:MMP,主控烧了,资料丢了也怪我

网友C:
这个创意非常好!就是操作的时候要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创意非常好!就是操作的时候要手快!

不用手快..有几秒到十多秒的操作时间.

具体时间跟 PIC 进入掉电模式前 电容储电值有关.

----
很多人担心U盘挂,对于插陌生电脑,只插一次让U盘维持在写保护状态就可以了.
要写文件时才要拔掉重插一次.

网友:
雖然不懂,但是覺得樓主的思路很好

网友:
我还是觉得开关好啊,连续抽插,口和头都受不鸟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太牛了 试试

网友D:
慧荣主控可以软件设置写保护,缺点是只有Windows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慧荣主控可以软件设置写保护,缺点是只有Windows的软件

软件设置写保护安全性没硬件的高.
我这个可以防 忘关写保护.

网友(2019-05-22):
楼主这个可以在狗东搞一波众筹,没准直接走向人生巅峰,到时候别忘了送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