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装ER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9-03-07):
ER延长杆买短了,所以光轴滑块的一端车了一个台阶,买成150的就充裕了不用车台阶了。。

楼主:
还有滑块造的松旷,轴承放里松动,又在侧面锯个缝,成了可调节滑块。本来有可调节滑块卖,但没找到加长型的。

楼主:
用手锯锯的,这次没使用进口双金属锯条,缝不太直。

网友:
楼主又有什么大作要发表了

网友:
这个不错 滑块座不到20  延长杆30 轴承2个10左右。
一共60  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另外er延长杆如何与轴承固定?
为啥不用带台阶的轴承呢?

网友A:
看到一个子弹,是真的还是打过的?

网友:
这是准备做台钻还是小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子弹,是真的还是打过的?

工艺品,另一头是猪棕毛

楼主:
就是一把刷子。

网友:
做普通的车床啊

楼主:
用显微镜改台钻,可以选小一点的滑块。

网友B(2020-10-18):
轴承和延长杆怎么固定的 我的轴承直接就套进去了啊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B:
轴承和延长杆怎么固定的 我的轴承直接就套进去了啊

这点我也不明白,同问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和延长杆怎么固定的 我的轴承直接就套进去了啊

厌氧胶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显微镜改台钻,可以选小一点的滑块。

这个表格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