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490在狗东买了个860 EVO 500GB

楼主(2019-03-07):
报价529,前天可以用-30的东卷,再加上E卡98折,算下来到手490,刚才装上了,感觉比一个月前换新的英特尔545s流畅,用了三年的120G硬盘,受够了,直接换了个500的,

看了一下参数,300T,每天写40G也可以用20年,150万小时,相当于170年,比机械硬盘耐用多了,印象里机械硬盘没有超过5万小时的,

这个带512M ddr4缓存。感觉还是挺实惠的。记得三年前买的金士顿120G的还要250呢。那个货的确就是个大号U盘。

网友A:
跑一下分看看吧,这个能写300T?难道是M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分看看吧,这个能写300T?难道是MLC的?

1ynm 1znm 平面MLC的寿命搞不好还不如3D TLC,只是3D的单die容量大速度慢

网友:
前天刚买的860EVO25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分看看吧,这个能写300T?难道是MLC的?

300T是500G质保的写入量,实际使用量应该高于这个。之前查资料,mlc随着工艺的提升pe大幅缩减,东芝的mlc是15nm的,64层tlc是19nm的。

网友B:
bx500 480g的保修是180tbw,算了一下就384pe:s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x500 480g的保修是180tbw,算了一下就384pe

记忆中,BX 500 480G是120TBW, 240G是80TBW
https://content.crucial.com/cont ... sd-productflyer.pdf

又去官网查询看了一下,确定是只有120TBW,960GB的才240T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忆中,BX 500 480G是120TBW, 240G是80TBW
https://content.crucial.com/cont ... sd-productflyer.pdf

3dtlc的pe是比16nm,2D mlc多的,据说可以达到3000pe,原因是生产工艺,据说一开始是40nm工艺,三星64层是多少的不知道,但是东芝是19nm的,另外有说,三星东芝的3dtlc比镁光的写次数要多。有一项参数好像是储存时间吧,镁光的要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3dtlc的pe是比16nm,2D mlc多的,据说可以达到3000pe,原因是生产工艺,据说一开始是40nm工艺,三星64层是 ...

看过BX500 3D NAND版配的说明,基本就是和这个一样的,这里讲的是保修TBW,都是承诺120TBW/3年,480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BX500 3D NAND版配的说明,基本就是和这个一样的,这里讲的是保修TBW,都是承诺120TBW/3年,480GB的。 ...

BX500没缓存的写入放大高很多,而且低端货市场定位的问题保修寿命短,售后成本也要算里面的

网友:
价格越来越好,的却是大些的固态用着爽,300T普通用用可以用很久很久了。我用的520的240G做系统盘和常用软件盘,用了三年差不多写入15T.

网友:
价格不错,等2T级别的降价,一定入手一个

网友D:
白菜价呢,两年前在狗东买的一个建兴120G前几天挂了,退款了328:victory: 同期一起买的金士顿还在用(一万个王尼玛跑过),还是大品牌耐用,狗东服务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菜价呢,两年前在狗东买的一个建兴120G前几天挂了,退款了328 同期一起买的金士顿还在用(一万 ...

我是三年前京东买的金士顿(Kingston)HyperX Fury系列 120G,半死不活的,京东给换了个545S,感觉不够用就又买了个860evo,

网友:
刚入了一只860pro,早知道就入你这个了。觉着贵那么多,就为了MLC不划算

网友:
不错,1g不到1块

网友E:
昨天看到狗头东自营的艺捷 960GB,卖490,真心口水

这些年前后买了十几个固态硬盘,从16GB-64GB-128GB-256GB,就一个11年韩国产的三星固态硬盘1W小时翻车了,寄去换了一个,又翻了,过了保修,彻底没辙丢了,三星的MLC颗粒(天猫旗舰店买的,记得是499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看到狗头东自营的艺捷 960GB,卖490,真心口水

这些年前后买了十几个固态硬盘,从16GB-64GB-128GB-256 ...

MLC颗粒还翻车?

网友:
网店地址爆出来是不是用的超级二手翻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三年前京东买的金士顿(Kingston)HyperX Fury系列 120G,半死不活的,京东给换了个545S,感觉不够用就 ...

半死不活就能给换了?半死不活什么是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