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撸了两块库存电动工具动力电池,小翻车

楼主(2019-03-07):
前两天坛友在交易区发福利帖,年前付邮送电钻,抢到一只没电池的电钻,这回又低价出库存电钻,电池等,我看到有点晚了,撸了两块电池用来拆电芯,昨天收到的,今天拆包检查测试,
第一块,五串总电池3.79v,单体电压都是0.7v左右,心拔凉拔凉的,翻车了

第二块 五串16.07v 这个有戏

准备焊线头充电

焊好线,上面的线焊在另一块,没拍照片

这块电池有两个可以看到铁壳有生锈迹象

下面这节

第一节4.03

第二节4.05

第三节4.02

第四节4.02

还有一节是0.00,所以五串电池只有16v多点,因为有一串坏了

这块是没电压的,赶紧抢救,

两个可调电源调到50mA左右给电池充电,(睿登电源电流设定与实际有小偏差)

充到3V以上了,电流可以加大了

电流加大到460ma继续充,

充到4.20v 电流已经变成36mA了,

测量电池端电压刚好4.20v

过了3小时左右 电压掉到4.16v 貌似还有救,另外几串还在抢救中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我的到手全部零电压,插上个充电器开始充,现在充到21V了,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行

网友B:
我遇到这种旧电池都是引出平衡充接口,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手全部零电压,插上个充电器开始充,现在充到21V了,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行 ...

运气也是比较差的,有人到手的电池全好,只是保护板坏了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旧电池都是引出平衡充接口,一劳永逸

我准备拆了组三串给年前的电钻用,手上两个电钻一个是两串,一个是三串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拍了20只,本想第二天打款的,坛友却在第二天早上6点多取消交易了,把名额让给别人了。。。

网友:
那天也是路过,看到付邮费赠送,还在傻等12点,结果......

网友D:
看卖家说这批电池保护板有问题,如果保护板有问题而长时间库存,部分电池应该没救了,就算救回来自放电也非常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也还行,这车颠簸了一下。没赶上,牙膏还没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卖家说这批电池保护板有问题,如果保护板有问题而长时间库存,部分电池应该没救了,就算救回来自放电也非 ...

去年买的论坛的戴森故障电池,拆壳后单体补电,4.2v静置几个月,有一节只有2.1v,剩下的三点几,旧动力电池确实不宜上车

网友:
都是有故事的人,谢谢分享。

网友E:
看来电压掉得有些快
这次没撸到,也好

网友F:
没电以及电压太低的比较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拍了20只,本想第二天打款的,坛友却在第二天早上6点多取消交易了,把名额让给别人了。 ...

你太狠了吧,拍20只,福利差点被你全占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电压掉得有些快
这次没撸到,也好

年前的电钻没有电池啊,必须得撸电池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电以及电压太低的比较堪忧

是的,电压太低电池性能下降,内阻变大容量下降自放电变大

网友:
能给个链接吗?我怎么没找到帖子啊。。。

网友G:
一元一节的电池不要多想

网友:
我的也到了  有一组16.x的还好各电芯电压均匀  1.3a恒流充了不到三个小时  应该还是足容。
其他的都在3.6xV 电压比较均匀。  等充放几个循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元一节的电池不要多想

摊上运费大概2元一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