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迁办』修两个小可爱电磁炉

楼主(2019-03-07):
饭店搞了两个小可爱电磁炉,原来吃小火锅用的,拿来热菜不错

第一个

功率有500w

接线

套热缩管

试机没问题

第二个

电线剥皮

焊接

再来一跟焊接

套热缩皮

外面也包上一层

试机也ok

收起来放一边
是不是可以带学校去做饭
END
谢谢观看

网友:
泡茶用的吧

网友A:
不错,功率怎样那

网友:
火锅专用,不错不错

网友:
这故障简单

网友:
谢谢分享,没拆要差评哦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哈哈,套管大法好。牙膏还没到货

网友:
就这样了?拆都没拆就完事了??

网友:
就是断线了?

网友B:
三芯线接两芯,浪费啊,10年前的,拆了看看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C:
这电磁炉最小档是间歇加热还是一直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芯线接两芯,浪费啊,10年前的,拆了看看铜线还是铝线

拆过了,都是铜的照片忘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功率怎样那

500来w煮个泡面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磁炉最小档是间歇加热还是一直加热?

都是间歇加热,只是功率小了

网友:
煮方便面好用,500W也够用

网友:
没有拆机图,差评!

网友:
再做下清洁吧

网友:
谢谢分享。。。。能省则省,能折腾的就折腾。。。。这就是我们数码之家的优良传统。。。。。。

网友:
热菜用微波炉更好吧?不用刷锅啊

网友:
这个很好,打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