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斐讯无线扩展器E1,还是有料的!

楼主(2019-03-08):
去年在某鱼上撸了一个无线扩展器E1,当时花了35,现在小涨,要50+了,今天拆了看看做工怎样,是否有那性价比。

机器背后有4个螺丝要拆,2个在插头附近,还有2个隐藏在底部的贴纸里。

拆下螺丝,用塑料撬棒沿着缝隙小心的撬动,都是卡扣的,第一次拆可能要费些功夫,卡扣卡的比较紧。

这样就打开了,用了2层电路板,打开后看到的是无线部分主板,另一个要拆下螺丝才能看到,其实就是内置一个12V的电源板,通过排针连接的。

天线是SMA接口的,看天线形状应该是PCB的,天线没拆。

看下电源板的做工。

再来看看主板芯片电路部分。4个芯片与一块铝板通过导热硅胶粘在一起,起到散热作用。铝板很厚,足足有2mm厚,散热很好,工作的时候几乎没有热量。

2.4G芯片是MT7620A,5G芯片型号是MT7612EN,2x2mimo。内存芯片型号是:W9751G6KB-25,容量64MB,闪存型号是:25Q64CSIG,容量8MB。硬件上和K2一样,只是少了独立功放芯片,当做是K2的缩水版吧。关键是E1可以刷机成K2,可以当做一个无线路由器或AP使用,刷完机后机器上的LAN口会变成WAN口。

电源板的供电触电有些氧化了,用磨砂橡皮擦擦就亮了。擦了之后是不是金光闪闪,哈哈哈。看着是3脚,其实只用了2脚,地线没使用,也用不着,可能设计3脚的比2脚的稳定些吧,毕竟是直插在插座上的。

装好,刷机去,继续发挥发挥余热。

End

网友A:
斐讯 好好的做实业不好吗? 非要去p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斐讯 好好的做实业不好吗? 非要去p2p

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呗,老老实实的做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
斐讯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B:
做工不错,完爆三剑客的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完爆三剑客的垃圾货。

现在三剑客的不适合拿来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三剑客的不适合拿来折腾了。

是啊,以前用高通能改内存、闪存。现在大都成了集成内存的联发科,没的玩了!

网友:
很可能几万元的设备,不错了,

网友:
斐讯和联壁金融本来就是一个老板的公司,两个公司联动抽韭菜的血呗,现在两个公司都倒闭了。。老板逍遥法外

网友:
家里这玩意没有,倒是有俩手环,几个路由器。貌似手环的服务器都关了,没啥用了

网友:
斐讯大哥从来就没差过料钱,高配置背后全是后门,各种高端操作。。还是不良心啊  你们可能不了解斐讯路由后台劫持dns加广告的事

网友(2024-06-01):
这种配置对于现在来说还是有点过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斐讯 好好的做实业不好吗? 非要去p2p

做实业太苦逼!搞金融来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实业太苦逼!搞金融来钱快。

你是懂的。发财的路子都写在那啥上面了。

网友(2025-03-18):
一个大教训

网友:
做工用料很足,和不由得怀念起极路由来,极路由4铝合金外壳到现在也是颜值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