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Tenda AC1203电信版拆机

楼主(2019-03-08):
AC1203底部螺丝就2颗,而且没有易碎标签贴纸,真是方便拆机,腾达AC1203的CPU是RTL8197FS,它本身只支持百兆,所以要倚靠顶上那块千兆交换芯片来实测全网口千兆速率。CPU频率1G,内置2.4G WIFI, 2T2R 802.11 b/g/n,即2.4G 300Mbps速率。千兆交换芯片型号:RTL8367RB,5G芯片型号:RTL8812BRH。主板正反面都没有找到内存芯片,估计CPU整合了内存,容量大小不知道。有知道的可以留言告诉我,谢谢!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多谢分享

网友(2019-11-04):
据京东商品介绍,ram是64m
标准配置:路由器、电源适配器、用户手册、保修卡
重量:657g
产品尺寸:171.30mm *171.30mm*36.40mm  颜色:白色
内存:RAM:64MB                                    ROM :8MB
传输频率: 2.4GHz&5GHz                       传输速度 :300Mbps+867Mbps
Wan口数量:1个千兆                               Lan口数量:4个千兆
无线桥接:支持                                         天线类别数量: 4(外置)
传输标准: 802.11a/b/g/n/ac
USB接口:无
安全特性:支持防DoS攻击、防端口扫描、防非法报文攻击
可支持最大用户: 50
特色功能: 支持双频优选,支持MU-MIMO,支持手机app远程控制,易安装
https://item.jd.com/100004691231.html

网友(2023-08-12):
楼主有没有这款腾达Tenda AC1203电信版路由器的固件?

这款腾达AC1203(电信定制版)的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用Chrome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遨游浏览器、安卓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等等很多浏览器都保存不了设置,一直跳不过:正在检测您的联网方式,请稍候...这个界面
联系过腾达客服说定制版的路由器不提供固件,叫找电信

使用火狐浏览器和IE浏览器才可以正 常保存设置,其它浏览器都保存不了

网友(2023-11-18):
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8m rom是小了点。

网友(2023-12-27):
闪存小了点,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感觉带机量应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