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灵异的充电现象,求科普。谢谢先!

楼主(2019-03-08):
一把充电式理发剪,牌子很山寨,刀头不错。但里边的电路肯定很差劲。内部应该是两节镍镉串联,我半个月一次DIY平头,充满电能用大半年。

充电亮红灯,其余没有任何指示,全凭估计。放完电后充满,约需16小时。我好几次忘了拔理发剪,新的时候没事。现在一旦时间超过16小时,电量就几乎降为0

我以为“过充”导致电池不可逆损坏了。死马当活马,再次插上充电。约12小时后拔掉,没想到满血复活了!此后也经常忘记,可只要断电再充,都能继续用。

这是什么鬼?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怎能不打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芯内阻变大,导致电路判断失常?最好充电时不要放在易燃物周围......

网友A:
估计电池有温度保护,充电时间过长,电池发热保护了,过会冷了又恢复

网友B:
电池应该是没有坏,估计有保护,保护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应该是没有坏,估计有保护,保护动作了

我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有温度保护,充电时间过长,电池发热保护了,过会冷了又恢复

如何恢复呢?
如何操作?

楼主:
感谢楼上下各位。得空拆开看看有什么异常。买理发剪的时候,倒是送了一组备用电池。但这么多年没用过,怕是完蛋了。

如果我直接用镍氢的替换,是否允许,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充满充电器自停,然后通过充电器放电,这种东西能用温度保护可能性不大

网友C:
镍镉电池耐过充耐过放,这也灵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镉电池耐过充耐过放,这也灵异……

是啊,無圖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