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动螺丝刀加装微动开关

楼主(2019-03-08):
电动螺丝刀加装微动开关
目的:让螺丝刀前部的LED灯先亮,能够让作业者在光线不好的操作环境下更有利于操作。

一、拆下图示所示4点螺钉和刀头。

二、取下固定图示所示项圈。

三、取下图示所示电池。

四、取出图示所示5点螺钉。

五、取出电沧处的2个卡扣。

六、按图示红线所示把电动螺丝刀上下分离。

七、按图示所示取出控制器及其它部件。

八、拆一废弃机芯上的一个限位开关如图所示。

九、按图所示去除不相关的塑料卡扣。

十、按图示所示把限位开关粘贴到电动螺丝刀上。

十一、用锉刀去掉上盖与限位开关多余的部分,如图所示。

十二、重新设计电路,原理如下。

十三、焊接,如图所示。

十四、在枪勾上钻孔,如图所示。

十五、重新组装。

网友A:
这种充电钻不都是先半按开关LED就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钻不都是先半按开关LED就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钻不都是先半按开关LED就亮了吗?

有的不是,真的很令人失望.可能是因为太便宜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调速开关,这开关为啥不能先接通电源

网友:
充电钻很多不是这样的,就没办法处理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