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路由器无线用不了

楼主(2019-03-08):
几年前坛友处买的,坛友硬改过,刷了机。后来有了k2就放着没用。昨晚拿出来试下,广电光猫接k2,k2接磊科路由器,磊科路由器无线wifi可以用。但广电光猫接磊科路由器,磊科路由器无线wifi手机无法上网。是不是我哪设置有问题,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路由是思科,不是磊科,既然接在K2后可以上网那就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考虑是不是IP冲突了。

网友B:
IP冲突了吧,把路由ip设置成192.168.1.1以外的试试

网友C:
这个真的不是磊科
换连接方式是不是要配置PPPOE什么的。。。

网友D:
这个叫林克斯,曾经被思科收购过,后来又独立出来了
直接的时候有线有没有试过?有线也不行,说明光猫账号登陆没有成功,设置有问题,或者路由器和光猫的地址在同一地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是思科,不是磊科,既然接在K2后可以上网那就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考虑是不是IP冲突了。 ...

我一直认为是磊科的,搞错了。那可能是IP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冲突了吧,把路由ip设置成192.168.1.1以外的试试

好的,我晚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不是磊科
换连接方式是不是要配置PPPOE什么的。。。 ...

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林克斯,曾经被思科收购过,后来又独立出来了
直接的时候有线有没有试过?有线也不行,说明光猫账号 ...

知道了,晚上试下

楼主:
那个思科路由器晚上终于整好了,刚开始改了下ip还是不行,连接方式改成pppoe才可以。现在可以放心拆k2的闪存用编程器刷机了,要是整坏了还有无线可用。谢谢大家帮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