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头灯维修LED芯片怎么焊

楼主(2019-03-08):
之前买的奈特科尔HC60的头灯,被我摔了几下,发现时亮时暗
打开发现灯珠掉了。。。。
这板是铝板夹和玻纤板,背面也有电路,不能像led灯条那样底部加热
说是5年质保,但期间被我拆过加过导热膏,再加上各类外力摔惨,懒得与厂家扯皮去了
想自己动手,需要哪些材料
网上找了下低温焊泥,不知可行,风枪自己有,但没动过这类维修,温度不好调控,往大神指点

灯珠背面发热氧化过,我在A4纸上打磨了下,不知道能不能上的了锡

网友:
沙发!对于我来说,看着好像不好搞,坐等大神!

网友A:
就是淘宝几块钱包邮的PTC加热板就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淘宝几块钱包邮的PTC加热板就好用的很

这个不是整块的铝基板,直接加热也行的吗?
焊锡怎么选

网友B:
灯珠焊接很容易,关键是要处理好散热问题,就是中间的金属部分一定要与焊盘金属部分接触良好。原来是涂导热硅脂的还是用锡焊接的图上不易分辨。
焊接时焊点部位要拖锡,如果已经有锡的话可以忽略,分清灯珠正、负极,热风枪温度要准的话,打280摄氏度应该能吹上。如果10秒不化锡可以逐步提高风枪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整块的铝基板,直接加热也行的吗?
焊锡怎么选

纯纤维板都可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焊接很容易,关键是要处理好散热问题,就是中间的金属部分一定要与焊盘金属部分接触良好。原来是涂导热 ...

原先应该也用锡焊接上的,但不知道选那种焊锡比较合理原先的用的什么焊锡不知道,如果我要焊的话,应该先将之前的弄干净,至少得挂平整了
280度对灯珠上的果冻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纤维板都可以这么干

就怕到时候,边上的别的原件都位移了

网友:
加热板,铁板烧

网友:
加热板,或者烙铁温度稍高点,速度1秒内完成,等冷却了再下次操作

网友C:
败一块PTC加热板,把PCB板放在上面加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败一块PTC加热板,把PCB板放在上面加热即可。

已经败了。。。加热对它这个背部的线路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败了。。。加热对它这个背部的线路会有影响吗

温度和时间合适,不会影响。

网友D:
温度和时间不合适 就可能会烤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和时间不合适 就可能会烤黄

别吓唬楼主,这不是烤面包

网友:
先灯珠上锡,再给电路板清理焊盘。加点助焊剂,灯珠对齐焊盘,热风枪加热背面,焊锡融化自动吸附灯珠,稳住别动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这个灯珠中间原来就没有上锡,所以直接焊两边就行中间加硅脂,实在楼主觉得中间要加焊的话,直接加热板也不会影响其他元件 也就是按理说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技术活不要太纠结

网友:
咋看着像铝基板,但又双面孔化的?

灯珠焊成这样,居然都没热死!
上PTC加热板,或者像偶那样用热熔器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这个灯珠中间原来就没有上锡,所以直接焊两边就行中间加硅脂,实在楼主觉得中间要加焊的 ...

中间焊锡是有的,但估计没焊实,掉下来就两边有2个点稍微焊了下,不是大面积焊住
看灯珠背面就只有2个点的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