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摩托车用永磁发电机拆解,附带原理分析

楼主(2019-03-08):
磁电机简介:
摩托车用永磁发电机(俗称磁电机),就是用来给摩托车负载(灯、点火系统等)供电以及蓄电池充电的
和普通永磁发电机一样,磁电机也分为定子和转子,目前定子都是线圈,转子带磁体
一般按定子铁芯极数划分,单相有为4极、6极、8极和11极,三相有11极和18极
磁电机除了主要的发电功能,还带曲轴传感器和飞轮稳定功能

手上这个磁电机是最简单的4极单相,方便用来分析原理

整体外观
一般分为定子和转子

定子
主要是线圈部分

输出端
摩托车常用接插件,有的这个会用防水的

这个是曲轴位置传感器(俗称触发器)
给点火系统提供曲轴位置信号,方便实现正时点火

也是三儿那边的货

中心感应区带磁性

用高斯计测有99.5mT

触发器就不拆了,内部就是铁氧体磁铁和线圈
原理是这样的:
触发器固定在转子外圈,铁质转子上有凸台(与键槽有固定关系),当转子旋转时,凸台会改变转子与触发器感应区的间隙
使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在线圈两端产生电压波形,这个波形就指示出了曲轴的位置
(PS:点火器具体如何利用这个波形,以后有机会再说)

磁电机转子(也有叫飞轮的)
正面

外侧有凸台
这个是最简单的单凸台,复杂一点有双凸台的(防反冲)及多凸台(判缸用),电喷用的凸台一般都在10个以上了
下面是配重

背面
超越离合器已经拆掉了

中心是与曲轴配合的锥口和键槽
有正锥和反锥两种,这是反锥的

既然是永磁发电机,必然有磁性了
用回形针就能简单看出里面有4块铁氧体磁瓦

用高斯计能看出磁瓦极性分布和最大表磁

临近的一定是相反极性,这样才能通过定子形成磁回路

外侧没磁性

高斯计测量结果相同

原因是外侧用了导磁的软铁材质,且厚度大,在内部形成短路的磁回路

楼下继续看转子

楼主:
继续分析转子黑科技:德国玛格力传感器薄片

贴转子内侧能看到里面的磁瓦形状和位置

注意绿色部分的颜色深浅不同,深色就是表磁大的地方,即为磁瓦

照片不明显,肉眼容易分辨
上动图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再看转子边缘,白线就是N、S分界面

看完转子看定子
定子由铁芯和线圈组成

铁芯为软磁铁片堆叠而成,导磁好、损耗小

线圈焊接位置,这种应用自然不会用铝线
看漆包线痕迹,是用了机械旋转除漆皮的

这个按理说应该是4个极靴
但其中一个取消,改成了下面的独立线圈

这个线圈是点火器用的,特点是细线、多匝数(一般1000匝左右)
提供点火器充电电压和电源电压
(PS:以后有机会再分析点火器)

由于会产生高压,线包绝缘要做好

磁电机全家福

定子、转子内部结构如下图

基本发电原理和中学学的知识一样,反正就是磁通量变化感应电压
但这个磁电机的定子线圈两端实际并不是悬空引出的,而是一端接地(通过定子铁芯搭铁),中间还有抽头引出
这是为了适配整流调节器,方便实现灯照明和充电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分析清晰,原理图绘制的非常好,好帖~

网友B:
没有换向器,怎么可能输出直流呢

网友:
分析清晰,原理图绘制的非常好,好帖

网友:
这类定子在金城剑AX100和最后一代豪爵AX100上见过,和这个比少了个触发线圈,这个是四冲程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看到过2个线圈的磁电机   助力车上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识了黑科技

网友:
非常感谢,有礼有节

网友:
高级,谢谢分享,恭喜加精

网友:
用回形针确定磁铁挺方便

网友:
图文并茂,优秀文章。LZ再加一些常见故障处理就更加完美!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分析清晰,原理图绘制的非常好,好帖~

那俩图忒费事,偶用autoCAD画了,又用画图来修改,比拍照麻烦多了

网友:
专业拆解分析!不能打赏了,今天赚了不少m呢

网友:
离开这个行业几年了,转子里面不锈钢护罩居然都不用压边包覆了吗,直接用胶粘上就行了啊。

这种磁电机看起简单,其实一点不好生产加工,线束也复杂。传感器明明可以内置接地的,偏要设计成带线外接地,点火线圈也是一样;
照明线圈都做成了4极的形式,点火线圈却沿用老式(70)点火线圈的样式,明明有一体的四极定子,非要自己搞个标准,以后售后不好找配件,或者配件卖高价;
传感器一根线、照明一根线、充电一根线、点火一根线,本来四根线就可以输出了,线束用了6根线,增加了零线(黑黄)和地线(绿),这两根线属于重复建设。线束套管太多太复杂,地线和零线还有端子、护套,加工难度大。

总之,这磁电机就是小众产品,故意设计成这样,绝对不便宜,不好找配件。有反驳请参考一下通用的4、6、8、12、18极磁电机嘛。

网友:
可惜的是0.5mm硅钢片,要是0.2mm硅钢片更好,可以降低铁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向器,怎么可能输出直流呢

输出是交流电压,经整流调节器才变成直流电供电及充电

网友:
不讓評分了,只能捧場回復一下。
謝謝樓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