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得伟和大有的选择,求指点

楼主(2019-03-08):
最近中毒18V电动工具,自己手上有线工具已经有:博世 电钻GSB 13RE, 角磨机 GWS8-100C/CE, 电锤 东成 26

无线工具已经有:博世 GSR 120—LI, 洋二 史丹利冲击手电钻 FMC-620

现在在纠结 得伟 和 大有
2500元 买 得伟 DCD996 + DCF887
还是 2500元 买 一套大有  5401+2903+5733PLUS+5282(或者5283)
因为没有用过得伟和大有不知道品质如何,或者有其他推荐也可以,求大神指点购买
选择纠结症患者
最后说一句,本人就是喜欢各种工具,买来一般家用DIY而已,很少用,不是工作所需

网友:
这么多,每天抚摸摸得过来吗?

网友:
不差钱,这俩品牌没啥可比性

网友:
有这个预算肯定是得伟呀。

网友:
果断大有。 锂电工具主要看电池,大有电池足够好。 进口牌子溢价太大。

另外,现在国产品牌质量也提升了很多,比如某国产台锯888元包邮,比得伟的3000多元的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干活大有也足够耐用了, 但是得萎有信仰加持!  各有千秋

网友:
有能力直接喜力德啊

网友:
抚摸党,每天一件,一个流程需要一个月

网友:
大家都会推荐自己喜欢的品牌,估计楼主更纠结了,建议你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来选择吧,既然选择了18/20V锂电工具基本就是选择入了某家的坑,后续购买锂电工具直接买裸机就可以了。。目前市面上比较热门的品牌像米沃奇,得伟,喜利得,博世,牧田,松下,日立,大有这些厂家产品线都很丰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吧,喜欢哪个品牌就选哪个。

网友:
看样子有钱必须是得伟

网友:
有电锤了那就996+887吧,这两个家用工作的话基本上都能应付了。得伟更骚,呵呵

网友:
有钱想买啥买啥,钱能解决的都不是事儿

网友:
DCF888出了,DCF887过时了。

网友:
直接得伟吧不后悔不然买了大有你会一直想着得伟

网友:
抚摸党一定买德伟,
干活的要大有

网友A:
2500元的预算还要犹豫什么??

一句解决:大有电池有协议,不能通用,再者机器也不怎么样。与德伟不在一个档次。

2500的预算,给你几种解决方案:
一、米沃奇12V平台:2553=680,2504=670,12V电池通用3AH=120、6AH=170定制,比原装强一些,基本上是三星30Q或SONY VTC6做电芯,充电器国产12V=90,进口=130,12-18V充电器=180。多余资金还可以弄个2555电炮单机+配罗姆转换头。
二、米沃奇18V平台:2804+2853=1560,电池5AH=230,9AH=350,12-18V充电器=180。
三、德伟18V平台:796=680,887=650,充电器115=260,电池5AH=230,9AH=350。

我说两点:一是大有电池不行,有协议,通过转接座转到其它机器上使用不了;还有就是大有电池不耐用,而且还贵,不能自己换电芯。二是米沃奇、德伟都可以只买单机,然后再分别购入充电器,DIY电池,要便宜不少。

为什么要用DIY电池呢,很简单,原装电池就是让你怎么快速用废掉,因为机器不赚钱,都是电池赚利润。关键是电池电芯并非好货,自己或定制电池可以使用高容量、大放电率的SONY VTC6或VTC7,三星30Q等电芯,便宜、经济、实惠、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元的预算还要犹豫什么??

一句解决:大有电池有协议,不能通用,再者机器也不怎么样。与德伟不在一个 ...

谢谢你的介绍,请问一下米沃奇和得伟选哪个好?

网友:
抚摸党一定买德伟

网友:
有把996,没用过887。大有和得伟二选一的话,还是得伟把。都说是家用了,选到大有这个级别的,肯定不会说用用就好,总有些精神最求的。那些差价,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就有了!你买了大有,肯定会想着得伟的,但你买了得伟,不一定会想到喜力得,米沃奇。996家用开个木孔,打个红砖墙很不错的。

网友:
各有各的好,得伟老牌名气大,机体方面价格高,质量肯定要好一些,但性价比较低。

我较懂电池,说下电池,大有的电池管理比得伟的高多了,并且好多了,完善保护全集成,输出总共三个触点,不像得伟一堆,旧了氧化识别不好肯定存在,并且电芯也跟得伟同级别,目前少见用坏大有电池的,如果真后续电池衰减,大有也可以直接换电芯。

电动工具,一定要原装充电器原装工具配套,一定不要转接,转接后就失去了原有的完善保护。所以选一个品牌事先拿准,后面可买单机上一系列就不贵了,这一点米沃奇最完善,各种工具都有,并且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