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锂电池长期不充电造成亏电,怎么才能恢复

楼主(2019-03-08):
锂电池18650的,电池电压3.4/4.2 所以使用的充电器,一般都是 5V 1A 的。 有些锂电池长期不用,应该是亏电了,始终充不进,上次有个同行跟我说用什么调压器,我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 淘宝搜了一下调压器,调压板,也看不懂那是怎么用的。
买个这种 调压板或者 调压器就可以恢复电池状态了嘛?

这种电池,也有其他那种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我的用不了的电池直接扔了

网友:
带保护板的需要定期补电,不带的可以放好久
家里有半盒,起码已经5年没充电了,还有3.68V

网友A:
给个1V左右的电压,充它一晚上再说,只要里面电解质没出问题,还是容易恢复的。等电压稍微恢复了再给3V电压,等空载电压升到3V左右就可以直接上锂电池充电器了

网友:
笔记本上的电池一样恢复么?

网友:
品牌电池直接用4056或正经充电器充即可,虚标和三无电池千万别乱折腾,什么12伏电击疗法,冷冻疗法皆不可信。4056和正经充电器充不进去的电池,用强光手电带的傻充试试,但要注意电池温度,这样还救不活的电池就放弃吧

网友:
恢复一般都是跳过保护板,用锂电充电器直接给电芯充电,只要不是漏液的,都能充回来。

网友:
直接4056充,能充上去就能恢复,充不上去就挂了,没用了。

网友B:
4056或正经充电器充低于2.5伏时,充电电流是0.15a左右,等上了2.5伏,电流就正常了,楼主不可性急(18650和聚合物都一样)

网友:
量下是哪节电池电压太低了,直接5v电源接个几十欧的电阻接到那节电池正负极充电,等电压恢复到2.5-3v左右就可以正常充了
如果这样充还是零电压,恭喜你,电池已报废好扔掉了
这样虽然有些电池能冲回来,但是容量啥的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1V左右的电压,充它一晚上再说,只要里面电解质没出问题,还是容易恢复的。等电压稍微恢复了再给3V电压 ...

有的电池 是这么操作的。有的能恢复正常,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或正经充电器充低于2.5伏时,充电电流是0.15a左右,等上了2.5伏,电流就正常了,楼主不可性急(18650和 ...

4056是什么东西?我百度看看……

网友:
其实恢复了电压,容量也损失很多,不能和恢复前相比了

网友:
重新买一块吧

网友:
大家的18650锂电池是在哪买的?我有几个工具没有电池要组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