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收来个硬盘录像机

楼主(2019-03-08):
废品站20元收的硬盘录像机

四颗螺丝

接口

打开,很简单,一块电路板一个2T硬盘

不知道这货能不能改软路由!?

网友:
硬盘好的话不是赚大了

楼主:
问题是开机无显示!大概有四五秒后自动掉电!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A:
20块钱坏硬盘也值

网友:
四五秒后自动掉电,有可能是固件坏了之类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光硬盘也值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块钱坏硬盘也值

坏硬盘能值20元钱?

网友:
2T硬盘如果是好的就赚了。

网友:
这硬盘拿出来测试下,要是好的太值了啊!

网友:
硬盘取下来用易驱线或者硬盘盒子挂挂看嘛!

楼主:
刚刚测试!硬盘是好的!
开始插主机上不认,以为是坏的!后来进PE用分区大师一看原来是硬盘录像机的格式是ext  windows不支持,重新分区后系统显示1.8T,测试一切正常!

楼主:
但是机器是坏的!插电灯亮,五秒后断电!!

网友:
先把硬盘取下来看看是不是完好再说呗

网友:
必须用1.5A以上的电源测试

网友:
我弄到过一个海康威视的,用的电源不行,开机一会儿就断电,楼主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不行我就拆硬盘了!反正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就拆硬盘了!反正硬盘是好的!

硬盘都确定是好的,还不够你臭屁,无坏道的话,赚大了。

楼主:
正在测试!慢扫,现在已经一半没问题了,看着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开机无显示!大概有四五秒后自动掉电!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换下电源是不是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