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个神火s5强光手电,请问如何改成三档调光

楼主(2019-03-08):
深圳神火,很亮,进口led,不过电路板挺垃圾,有频闪,电路板没有c8好c8没有频闪,但是led比c8好很多,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三挡的,把sos及爆闪功能去掉。

网友:
看着还可以,实心仓。

网友:
换驱动电路

网友:
档位改不了,没看到多余引脚。目前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把电容试着改小的,我的就嫌老换档就把电容改小了多少pf的忘了,关上过几秒后就回到最大档.用起来方便也不影响换档

网友:
把芯片换成gy02

网友(2024-05-13):
你好,我也想改,高低2档或3档,gy02是什么芯片,TB搜了下,没找到啊

网友A:
现在几乎所有的手电都有暴闪档,其实那功能就是鸡肋。要么单档,要么高中低就够用了。曾经烧过一段时间,从早期的草帽管到流明到cree,现在连手电论坛都不去了,大概的确是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几乎所有的手电都有暴闪档,其实那功能就是鸡肋。要么单档,要么高中低就够用了。曾经烧过一段时间,从 ...

高低两档是最好的,一般是三档也可以接受,这种S5小直好像是5档,不知是哪个傻子设计的.其它还好.

网友:
40元的t40够用了,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两档是最好的,一般是三档也可以接受,这种S5小直好像是5档,不知是哪个傻子设计的.其它还好. ...

刚推出时觉得挺新奇,有点科技感。暴闪能防身,警闪和sos具有报警作用,但实际使用场景中这些功能基本用不上,高频率的换档操作还会加速开关的老化。我曾经希望有一款带低压提示(断电)的单档手电,后来没找到也就释然了。再后来一些商家推出了分组调光的电路,可以定制档位。现在偶尔用用开拓者的中头小直,可以无级调光,日常使用就是高亮,中亮两档,暴闪档平时隐藏(需要时连按三次开关激活)。用过不少驱动电路,有些科技感十足的反而忘掉了操作方法。

网友:
垃圾手电的开创者

网友:
垃圾的神火,骗了一批又一批的手电筒入门者,改什么改?大锤法一锤下去一了百了,重新买个隔壁论坛里的便宜货都比它强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低两档是最好的,一般是三档也可以接受,这种S5小直好像是5档,不知是哪个傻子设计的.其它还好. ...

我记得电路板周围有跳线焊点, 接上就是两档.
自己的就是5改2. 多了, 用起来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电路板周围有跳线焊点, 接上就是两档.
自己的就是5改2. 多了, 用起来烦. ...

刚对手电有点兴趣,已买了那个经典S5小直还没到,银色,看介绍是五档,你的是怎么改两档的?
我准备换灯珠,这知这个S5换什么灯珠最合适.

网友B:
刚对手电有点兴趣,已买了那个经典S5小直还没到,银色,看介绍是五档,你的是怎么改两档的?
我准备换灯珠,这知这个S5换什么灯珠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对手电有点兴趣,已买了那个经典S5小直还没到,银色,看介绍是五档,你的是怎么改两档的?
我准备换灯珠,这 ...

按键开关建议串电阻改单档,轻触开关就换yx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