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入手的一台高精度电压内阻仪请教大家(拆1050内阻仪)

楼主(2019-03-08):
      几天前新入手的一台内阻仪,本来自己以前在名盛家买过一台长方形盒子形状的1030的内阻仪,但是放家里了,1030最高测试电压不能超过30V,所以就买了这个内阻仪在单位玩,参数上写的可以量100V以内的电压,而且这个外观造型我感觉更专业一点,至少像个手持设备吧?买的带开尔文夹子和笔的套餐。
      到手看到夹子对接有1.5毫欧左右,然后我把夹子线绕了一下以后,可以到0.08xx毫欧,就把航空插头拆下来短路了四个接线点插上去,也不是0。0000觉得不舒服,显示0.0490毫欧。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数值在哪里调整?主板上面有两个可调电位器,哪个是调整内阻的?有没有必要调整?

网友:
火钳刘明  火钳刘明

网友A:
花单位的 钱买自己的工具,厉害

网友:
卖家不提供客服吗?
还是没有卖家?自己山上去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单位的 钱买自己的工具,厉害

数码四段的小喽喽,居然如此无礼··

网友:
你直接问厂家啊

网友:
这种问题问卖家最好,应该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B:
哈哈。。。。。我是看数码5段骂数码4段的。。。。

这个多少大洋败回来的?打电话给厂家,增加一个去皮(清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是看数码5段骂数码4段的。。。。

这个多少大洋败回来的?打电话 ...

价格看图。。在设置里面是有一个校准电阻的选项的,但是按了没反应,无法校准,联系卖家说是不能通过程序校准的,出厂已经校准好了的不能调,估计意思是自己调了不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四段的小喽喽,居然如此无礼··

你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把群里出现过的关于你的截图发上来,让你出名。

网友C:
想知道这个和rc3563有啥不同 3563那么贵 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单位的 钱买自己的工具,厉害

哈哈,这个在正常不过了,许领导贪腐,就许员工也喝点汤

网友:
好家伙!这表可以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个和rc3563有啥不同 3563那么贵 600+

我也是差点买了你说的那个,但还是买了现在这款。卖家说是一摸一样的,我试了下就连联机用的测试软件也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看图。。在设置里面是有一个校准电阻的选项的,但是按了没反应,无法校准,联系卖家说是不能通过程序 ...

那你就要求退货呗。。。不能校准的仪器有毛用。。。

网友:
 这价格还算良心啊

网友D:
根本没必要去调整 0.0X毫欧的底数无所谓的,而且开尔文夹的连接顺序也有规定 电流+ 电压+ Rx 电压- 电流-
而且这种东西根本支持不了小数点后两位以外的精度,0.0XXX毫欧最后两位完全是安慰剂。

这个YR1035也是耐压100V。 价格倒是和楼主的差不多。    业余使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没必要去调整 0.0X毫欧的底数无所谓的,而且开尔文夹的连接顺序也有规定 电流+ 电压+ Rx 电压- 电流-
...

你这个的航空插头比我的好。你这个是镀金的,我这个是镀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的航空插头比我的好。你这个是镀金的,我这个是镀锡的。

我的也是银白色,实际上都是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