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打不着了。看我5号转1号。

楼主(2019-03-08):
缺点是电池仓盖子盖不上了。

网友:
这样不好,没多久1号的漏夜了就把你5号的漏光了。

网友:
把1号拆了5号塞进去还原

楼主:
懒得动手,拆电池是小学时候干的事情,里面碳棒还能写字。现在不想弄一手黑。临时应急用吧,方便的时候2块钱就可以买个换了。

网友:
你这过于简陋!5号转1号,给燃气灶应急用,像我这样做更好!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改锂电可以不。

网友B:
都太复杂了,我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把负极的弹簧拉长一段就行了,简单方法解决简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改锂电可以不。

可以的,见有人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改锂电可以不。

用了好几年了,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都用18650电池,不用降压都行

网友:
我家的燃气灶,我是用2节1.2V镍氢电池串联,代替原1.5V 1号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太复杂了,我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把负极的弹簧拉长一段就行了,简单方法解决简单问题 ...

这个办法好,充电电池能打火吗,最好在用纸捐一下加粗

网友D:
我是用四只18650并联  然后接线给燃气灶  电量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好几年了,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都用18650电池,不用降压都行

可以吗??没敢试啊,我家的是用的两节1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四只18650并联  然后接线给燃气灶  电量是杠杠的

我只用一个就能用3个月,你准备1年不用换电池................
锂电的麻烦是,保护电路要搞好,其他很方便,容量大,平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