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2v25w变压器次极串联功率是多少瓦

楼主(2019-03-08):
有两个12v25w变压器想做t12电源,如果次极串联相连功率是50瓦吗?

网友A:
回答正确,加5分。

网友B:
应该是·24V 50W,但是变压器太重了吧··你不用苹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正确,加5分。

谢谢回复。那么电压是24v做936电源也可以吧?用 两个12v变压器主要是为了缩小体积。

网友C:
串联必须注意相位,不然输出会很小或者是0

网友D:
串联,电压提高一倍,电流不变。串联后24v/25W。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并联后12V/5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么电压是24v做936电源也可以吧?用 两个12v变压器主要是为了缩小体积。 ...

做T12功率稍小了些,用于936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压提高一倍,电流不变。串联后24v/25W。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并联后12V/50W。 ...

功率要看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吧?电压提高一倍功率也提高一倍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压提高一倍,电流不变。串联后24v/25W。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并联后12V/50W。 ...

电流跟功率混用了,所以答案就不对了。

实际串联也是50W,电压增加一倍,电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必须注意相位,不然输出会很小或者是0

是的,通过两个变压器次极的4个线分别连接,相位不对出现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V 50W,但是变压器太重了吧··你不用苹果电源???

先用936改一下试试,仿苹果电源小体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T12功率稍小了些,用于936也可以的。

先用936改一下试试,仿苹果电源小体积玩玩。T12也不想用开关电源,对那电源没好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压提高一倍,电流不变。串联后24v/25W。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并联后12V/50W。 ...

你的答案跟你ID一样,回复报废!多看些理论知识。

网友:
肯定翻倍噻,并联问题多

网友:
路过,P=UI  既  功率=电压*电流  ,

网友E:
支持用变压器给t12供电,初始加热功率太大了,即使是原装的950d也会滋滋响几下,开关电源还是不如变压器皮实,我就把936变压器60w改给了白菜烙铁用,挺好的,就是笨重些

网友:
比50w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用变压器给t12供电,初始加热功率太大了,即使是原装的950d也会滋滋响几下,开关电源还是不如变压器皮 ...

固定场合用确实比开关电源好处多,原来初始加热功率很大,如同电机启动呀。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源,串联电压会24v,但是50w来说功率偏小了点,如果是2个变压器,就要注意相位,第一个出接线第二个进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压提高一倍,电流不变。串联后24v/25W。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并联后12V/50W。 ...

误导了,应该串联后24v/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