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4V车载电磁开关

楼主(2019-03-08):
这东西应该叫24V车载电磁开关吧,朋友货车上的,应该是控制给刹车冷却喷水的,说是坏了,叫我给看看能修不:

外观:

测量线圈阻值19欧,线圈应该没坏

拧下4颗螺丝

网友:
直播中。。。。。顺便出租小板凳。。

楼主:
拧下螺丝就能分开,里面生锈严重,很多锈迹,

楼主:
将锈迹清除上油后装上,通电能听到吸合断开的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
这种特别容易坏。换一个也就30块左右。

网友:
这个是电磁阀吧?

网友:
喷点WD40吧···这种确实容易锈死

网友:
也许名称应该叫电磁水阀
木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没想到里面这么严重,木牙膏啦,等送货

网友:
防水没做好,锈蚀了

网友:
锈得一塌糊涂呀

网友:
看了下结构,,这电磁阀本来就是泡水工作,楼上说的喷WD40的压根没用。上点黄油还有点效果

网友:
里面这么脏

网友:
这时油路还是水路阀门啊?

网友:
本来就是电子水开关,关开水用的,所以那么多水锈。

网友:
电磁阀,结构简单,功能强大

网友:
是电磁阀,水质不好,含铁锈,一旦沉积下来,局部离子浓度增大,不锈钢先导阀及弹簧部分被腐蚀了。要想用的长,前面加前置过滤器或5微米熔喷滤芯滤去铁锈会好很多。

网友:
橡胶密封片老化了吧

网友:
如果去汽配城买,基本都是铝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