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3-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5373&page=1
刚看了老版里有人问2个开关电源输出能不能串接的问题,讨论的很激烈,说能得和不能的都大有人在,但就是没照片,我就做个试验,联想笔记本电源2个,其中1个负极是与220接地通的,另一个长条的不通,还有一个电源的负极也是与220地通,所以说3插头的开关电源不能随便串啊,想串就先测量一下吧,2个插头的肯定能串联。谢谢

网友:
应该是DC串连吧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考虑得挺细心。连这个地线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网友:
论坛有好多电工电子知识几乎为零的,跟他们辩论,真的是对牛弹琴,比如说,串联电阻是否能增加消耗功率一样,还有半波整流后的平有效电压,有些说是二分一,有些说是四分一。。。。

网友A:
串连可以用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连可以用我用过,

楼主都说了要有前提,不是随便拿来就能串

网友:
想看看烧电源的可以用三脚插头的电源试试串联

网友:
我们这里在公司里的工装就是,360v电源给dc360入,12v出,然后再把12vdc与12vdc串到360,再回到主360电源上,现成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