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很多年前买的华谊MY63数字万用表,精度还可以。

楼主(2019-03-08):
保护都齐全,用料扎实,就是有点耗电,都是插件的。
把表盘清理了下,还好好的。
没有标准源,自己没有能力校准。

楼主:
7109的芯片,怎么校准

网友:
这么多芯片,不错不错,谢谢分享,如果觉得耗电,可以测一下工作电流,判断是否有老元件漏电之类

楼主:
7106的芯片,基准电压源还在路上。

楼主:
还有些照片参考下

楼主:
把交流2V档改成200MV档,很容易。

网友:
外挂两节锂电串联供电,用充电宝电板,满8.4v。扛用。

楼主(2021-11-06):
把交流2V档改成200MV档,很容易。对照板子上线路,割一条,接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