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位带分支86型闭路电视插座,无语

楼主(2019-03-08):
最近换了新的电视插座,把这个老的拆开看看,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这就是所谓的“带分支”?
外观还挺唬人的,这么大一块不锈钢片包裹,屏蔽看起来做得还不错

这一侧印了“IN”,表示此端子为输入,而另一侧端子为输出

然鹅,拆开屏蔽罩后,令人震惊,两根导线直连完成了“分支”功能

最后,曝光一下正面照,然后垃圾桶伺候

网友:
难道正泰也出这种样子货了?好歹也用点电容线圈啊。

网友:
上次父母家的电视信号干扰,叫了广电师傅上门直接把这种座子废了,接了个直通头
说老实话,现在除了老人,还有谁看电视啊?
PS:家里老人一个用电脑打麻将看在线电视剧,一个玩手机,哈哈

网友:
我的已经淘汰  已经教会老人用机顶盒了

网友:
这种啊 现在少见了

网友:
这个方孔 可以装个电压表头安在墙上

网友(2025-02-28):
过去的闭路电视入户线,插上就能看电视节目,后来复杂化了,更加复杂

网友:
电工品牌做射频就是这么个水平呢。。。可能原本设计这里有个小PCB后来山寨货就省略了PCB。。。
面板只有F头对接那种,或者90度转弯那种是参数稳定的。。。闭路线压个F头拧上。。。面板是插拔头的不靠谱的。

模拟时代过去了,模拟时代这方面不讲究就是很多台不清晰,数字时代不太讲究了,同轴都要结束了。。。高科技越来越无法直观理解了。。。